[家电] 手里有两块单车太阳能板,想用来照明,可能吗?

楼主(2021-01-19):
手里有两块共享单车太阳能板,6W 6V1A的,带接线盒。手里还有若干充电宝拆下来的18650电池,手里还有各种若干LED灯珠,灯板,二极管,三极管,阻容元件。想利用这两块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晚上给LED供电,如果电压电流不够,哪怕能带动一个LED也可以,我这都是CREE的灯珠,一个都很亮了。没搞过只有这个思路,请各位大神指导下如何做。

网友:
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功率太小,利用这两块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晚上给LED供电是可以的,只是LED灯负载不能太多。点亮一颗灯还是足够了。

网友:
太阳能板直接给成品充电宝充,然后点U口灯。

网友:
我以为你想要给太阳能板通电发光呢!
其实太阳能板逆过来可以当光源,但是通电后只会发出红外线,人是看不见的。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啊,肯定能实现,只是这样的板子发电量有限,所以所带的灯不能太多。建议配个红外感应模块,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这样可以减轻太阳能板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啊,肯定能实现,只是这样的板子发电量有限,所以所带的灯不能太多。建议配个红外感应模块,实 ...

手里正好有红外感应板,

网友:
两块板可能加起来5w—7w,一天冲满3节18650不是问题的。

网友:
tb找下,有专用模块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用1块太阳能板子充2只18650,带20个小灯珠正常照明几天晚上没有问题。

网友B:
二板串二级管再并联,直接给四并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板串二级管再并联,直接给四并电池充电。

你好,太阳能板后面的接线盒电路板的作用是什么,我怀疑这个板上已经接二极管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太阳能板后面的接线盒电路板的作用是什么,我怀疑这个板上已经接二极管了,不知对不对。
...

应该有二极管了

网友:
接线盒后面就是二极管

网友:
两块新的单车板的效率还是可以的,至少我买的是这样,两块串联并联都可以。夏天太阳好的话,有5V1.5A,,接车充给充电宝充电。如果车充不支持低压,那就串联好了。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