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AB胶遇到泡沫塑料

楼主(2021-01-19):
调点AB胶用,平时都是涂在纸卡片上,这回刚吃了罐山核桃,有个圆盖子,垫着一个泡沫圆片那种,就随手在上边调了。等用完胶一看,泡沫片居然溶解了。

因为AB胶拌制过程会放热,为了排除这个原因,所以又试验了一次,手摸摸背面,感觉温度不足以化掉泡沫(室温才13度)。肯定是AB胶当溶剂,把泡沫溶解了。。。

不但溶解,我估计还起了某种反应,因为调好AB胶固化明显变慢了。。。

问题:这个过程或者固化后的胶(我是用来胶钻戒的,扔掉舍不得),会否释放出有毒物质?导致我特别亢奋而精尽,或者五内俱焚七窍流血,七步之后含笑而死呢?

求安慰。

结果:

谢谢大家交流,貌似没什么影响。固化后气味也消失了(这个以前没观察过),强度、颜色目测也正常。是否特别亢奋?还有待观察。。。

网友A:
   应该是类似溶剂溶解的,用来粘钻戒不要紧的,没有直接接触皮肤不怕的,散发有毒气体应该是没有凝固前散发的,粘好后就没有味道了,就像你的家具都是用胶水粘的多,刚刚做散发好毒性最大,成品后毒性肯定越来越少。戒指那点点胶水根本不算什么。

网友B:
化学反应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溶剂溶解的,用来粘钻戒不要紧的,没有直接接触皮肤不怕的,散发有毒气体应该是没有凝固前散 ...

钻戒是开玩笑的,其实是想把批头插槽(类似子弹带那种)粘在手电钻侧面,方便拿取。原先用3M胶,因为有弧度,接触面小,老掉;这回用AB胶好像也不行,因为插槽是硬塑料,好像不吃胶。我轻轻掰一下就脱离,过24小时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反应  注意安全

我搜索了一下,蛮多人反映遇到这种事情的。。。那些人大概还活着吧。。。

网友C:
502胶也可以,还有补车胎的胶抹泡沫上一会儿就化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溶剂溶解的,用来粘钻戒不要紧的,没有直接接触皮肤不怕的,散发有毒气体应该是没有凝固前散 ...

谢谢安慰。实际上,能溶解(也许是反应)泡沫的东西非常多,包括并不限于:502,天那水,丙酮,风油精,柠檬水(或者橘子皮汁),蜂胶,虫胶去除剂。。。这些还都只是我搜索到,和我一样提问的人。

这其中,我回忆起小时候做航模,曾用502我粘泡沫,结果接触面溶解了;也曾经用风油精、虫胶去除剂溶解过残留的泡棉胶带;这么多年还活着,应该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胶也可以,还有补车胎的胶抹泡沫上一会儿就化没了。

是的。我现在觉得应该没事儿

网友D:
溶解啊,泡沫塑料就是发泡聚苯乙烯,胶水里面都有稀料,一般就是有机溶剂,挥发了胶水才会固化,水当稀料的就是所谓环保胶水,比如浆糊,缺点就是强度低,502的稀料是二氯甲烷,哥俩好好像是丙烯酸什么来的,都是有机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溶解啊,泡沫塑料就是发泡聚苯乙烯,胶水里面都有稀料,一般就是有机溶剂,挥发了胶水才会固化,水当稀料的 ...

那么会否产生什么反应,导致有害物质或者影响胶合强度?溶解过程不算太快,我搅拌使用完,它才呈现一个洞。目前两个迹象:

1.固化过程变慢了(以前都是要抓紧涂,动作慢点就变干了)
2.数小时后,鼻子凑近胶合部位,刺鼻气味依旧有。(这个以前没比较过,也许是正常的。待完全固化后再去闻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钻戒是开玩笑的,其实是想把批头插槽(类似子弹带那种)粘在手电钻侧面,方便拿取。原先用3M胶,因为有弧 ...

没考虑一下硅胶?就是固化时间太长了,我感觉硅胶用在你说的这个地方应该能行。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些应该不会,相反的,如果你涂到某位置,什么金枪不倒倒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考虑一下硅胶?就是固化时间太长了,我感觉硅胶用在你说的这个地方应该能行。 ...

硅胶一开始到处淌的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一开始到处淌的哇?

嗯,这也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交流,貌似没什么影响。固化后气味也消失了(这个以前没观察过),强度、颜色目测也正常。是否特别亢奋?还有待观察。。。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会否产生什么反应,导致有害物质或者影响胶合强度?溶解过程不算太快,我搅拌使用完,它才呈现一个洞 ...

发泡聚苯乙烯是极难粘的物质,普通的胶水一碰就化,我曾开发过聚苯乙烯专用胶粘剂,无毒,冷库使用。

聚苯乙烯本是很硬的材料,为了能发泡,加入大量增塑剂发泡剂,AB胶稀料溶解了泡沫塑料,性能会下降。
有些塑料粘不了,如聚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泡聚苯乙烯是极难粘的物质,普通的胶水一碰就化,我曾开发过聚苯乙烯专用胶粘剂,无毒,冷库使用。

聚 ...

是的。我回忆了一下,N年前曾经试图用502粘头盔里的泡沫,也是失败的,后来用汉高的万能胶,勉强。

您说的聚丙烯,应该就是PP吧,搅拌AB胶的那个塑料片,应该就是聚丙烯。残胶即使固化,用力一抹就掉得干干净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回忆了一下,N年前曾经试图用502粘头盔里的泡沫,也是失败的,后来用汉高的万能胶,勉强。

您说 ...

聚丙烯(PP)有自润滑性,粘不住。
自润滑性也有好处,如果住楼房,凳子脚包上聚丙烯,移动凳子不会有噪音,也不会损伤地砖,而且,移动特方便。
材料可以取自废洗洁精罐子,绿色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聚丙烯(PP)有自润滑性,粘不住。
自润滑性也有好处,如果住楼房,凳子脚包上聚丙烯,移动凳子不会有噪 ...

就是洗洁精罐子裁剪成合适形状的垫片,固定于凳子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