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R6842S芯片电源无输出维修+实绘电路

楼主(2021-01-19):
有一台12V电源指示灯不亮,无输出电压,现在拆开修一修

打开电源,看起来很空啊,这个电源有2个变压器并联,

电路板背面,少量贴片,右下角是CR6842S芯片

一些周边原件

这是换上了新的芯片

根据实物画的电路图

故障现象为无输出,大电容上有275V电压,VIN有24V电压,,基本上判断芯片没起振,更换一个芯片,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发现这种带HVIN的电源芯片故障率比没有的要高。

网友:
前几天弄一个上菱热水器主板,还没修时怕芯片有问题就下单备几个,结果是几个电容怀孕,换了就好了,芯片今天才到货以后备用,

网友(2023-05-15):
大电容上275V电压有点低,输入交流是多少?

网友:
焊的有点难看呀

网友(2023-08-27):
厉害!判断故障位置真准!

网友(2023-11-16):
主滤波电容检查下,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