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10能共享但找不到计算机

楼主(2021-01-19):
win10 系统设置共享后,经常在网络中找不到计算机,连自己的计算机也不显示。而另一台计算机,却能找到这台计算机的名称和共享文件夹,并且共享正常。网上很多人寻找答案,甚至询问到了微软。但都是一些常规的解决办法。大部分网友其实已经设置正确,但就是时而找到共享计算机,时而找不到,也许这是路由器的原因。我折腾到后半夜也没有解决,甚至出现:一台机器能找到另一台,重启后,另一台又能找到这台,但两台机器总是不能同时正确显示网络计算机。早上起来,再次琢磨,无意中发现了“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流媒体式处理选项”索性启用这个选项。于是,奇迹出现了,两台计算机打开这个共享功能,在网络里,都能正确发现自己和对方计算机,并共享正常。多了两个媒体设置也无大碍。

网友:
小技巧不错,记下来,免得以后走弯路

网友A:
你下次在 “卸载或更改程序”-->“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勾选启用“SMB 1.0/CIFS 文件共享支持”选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次在 “卸载或更改程序”-->“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勾选启用“SMB 1.0/CIFS 文件共享支持”选项 ...

这个有事有用,有时也不行!
路由器很关键,越是高级的路由器,越难搞定,

网友:
局域网共享说简单也简单,说麻烦也麻烦,路由器、交换机、本地电脑和远程电脑的设置,等等,很多因素导致无法查看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或者只能看到一部分电脑。如果确认对方电脑开了共享,直接输入IP地址或域名比较稳妥,懒得去折腾。
我这边有个三十余台电脑的小局域网,能稳定看到的电脑只有六七台,网上搜到的办法都试过,都不是100%可靠,但输入IP地址都能访问对方的共享资源。

网友: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打开资源管理器,路径栏直接输入\\对方ip就进去了。不用非要看见。

网友:
弄ftp吧,会少些麻烦

网友:
为了防止局域网攻击,我不喜欢网上邻居的功能。都关了,安全的功能,要加密,还要注意文件夹的权限。安全第一。

网友:
局域网设置问题多多啊。

网友:
我的局域网能看到租客的天猫魔盒,他们一打开我就把迅雷调低点,不然老是抱怨看电视卡

网友:
不需要网上邻居,直接\\192.168.xx.xx  用IP就直接连了

网友(2021-03-02):
todesk不错,不用这么多设置,简单方便

网友(2021-04-03):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