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一个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有些小问题。

楼主(2021-01-19):
帮别人整了一个课程设计下面是具体要求:
仿真是别人画的,用proteus仿真基本正常。输出波形,也没有问题。DAC芯片采用DAC0808,用的LF351运放,上面的运放是芯片手册的参考电路,下面的运放是比较器,输出一个固定的波形。

主要问题:这个电阻和电容在电路中是吸收电路吗?
加上之后输出波形是乱的,好像都是正弦波。(忘记拍照片了)
最后我是把那一路断开了,输出正常。

运放采用的是双电源供电,用了一个3-5V转 ±5V的一个电源模块(红色的哪个),最大的电流2A,课程设计应该够用了。

                      正面图                                                                   输入电压

输出的四种波形

网友A:
PROTUES 中运放电压是正负15V ,
但实际电路中 运放电压是正负5V ,

我做过这个类似仿真,但没有实际电路。
百度了下,R13 C5 可能是滤波电路
10UF的适用1000赫兹以下。

1uf适用1K到10K赫兹。

0.1uf适用10K到100K赫兹。

看下程序编写,输出频率是不是正好处在这个范围了。
周期 大约是20毫秒,频率 50HZ ,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UES 中运放电压是正负15V ,
但实际电路中 运放电压是正负5V ,

考虑到要给单片机供电,就用的是5V供电
实际电路中我接的是0.1uf,输出还是有点问题,我也试过30pf的电容。

楼主:
在实际运用中,那个比较器输出也是一直有问题,电位器我调到了,输入电压的一半。

网友B(2021-05-11):
可以了啊 ,现在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啊 ,现在好厉害啊

还是觉得当时没跟你好好学点东西,有点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