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关于杰理AS20BP02394蓝牙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1-01-19):
闲着无聊在拼多多买了个18块的蓝牙耳机,到手后发现做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所以想着改装下,打开看了看,蓝牙芯片是杰理的AS20BP02394,查了下发现这个芯片竟然还带了FM功能,电路中也有切换FM模式的,但是切换过去发现不能用,看了看电路板上面有几个元件没装,与FM有关的应该是L1和C3,但是我找不到这芯片的资料,那位高人有啊?或者知道这两原件的参数值,我打算焊上去试试看。。。

网友A:
FM功能基本上没有用,在楼房里信号基本收不到。

网友:
我买过类似的蓝牙音箱,FM功能只能收到一个固定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功能基本上没有用,在楼房里信号基本收不到。

就想试试看,因为里面竟然连天线都焊好了,就差两原件。。。

网友:
还不如wifi蓝牙音箱

网友B:
FM天线通过c2就已经接到芯片的FM输入了,L1与C3要求不高没必要接,没仪器,你哪知道接入的参数合不合适,接了或许有反作用。
或许切换到FM后,要先自动搜索一下,不搜索就没台,这看原固件是咋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天线通过c2就已经接到芯片的FM输入了,L1与C3要求不高没必要接,没仪器,你哪知道接入的参数合不合适,接 ...

FM已经确定不能搜台,难道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M已经确定不能搜台,难道是固件问题吗?

搜台一般是长按模式键,还有这芯片非常垃圾,fm功能灵敏度非常差,说不定只是没有搜到台
一般编译固件时候不会刻意去禁用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