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金属铝壳导致U盘不识别

楼主(2021-01-19):
刚刚制作了一个2246XT u盘,不装外壳可以识别正常,但是装上CNC铝壳以后,插入笔记本没反应,笔记本电源拔了就正常了。
猜测是金属铝壳的产生感应电,这该如何是好呢?大佬们求助

网友:
猜测应该是有地方或零件碰到金属外壳,与USB地线短路了。做个绝缘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不会是感应电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买来的金属外壳U盘,里面要么打胶,要么贴绝缘纸,我想应该是金属外壳有的可能产生啥短路吧

网友:
电源插座没地线,造成笔记本地线带电。

网友A:
2246xt g2版有些有毛病 不用装壳直接用手捏主控那一片就掉盘 我试过贴胶布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 g2版有些有毛病 不用装壳直接用手捏主控那一片就掉盘 我试过贴胶布不管用 ...

我都捏了一遍,发现1153E左下角那个元器件一按就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捏了一遍,发现1153E左下角那个元器件一按就掉盘,

是的 我后来贴硅脂垫那部分就不贴

网友:
我是2246en掉盘 但是卖家表示k量出货没人反映过
但是我U口裹了绝缘胶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捏了一遍,发现1153E左下角那个元器件一按就掉盘,

会不会是捏到晶振电路部分了?以前的玩具电子表用手碰到晶振屏幕的字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捏到晶振电路部分了?以前的玩具电子表用手碰到晶振屏幕的字就消失了 ...

对晶振  对晶振产生压力 导致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