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阻烧了,不知道多大阻值的,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21-01-19):
电阻烧了,不知道多大阻值的,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0欧姆的

网友:
拍个整体和电路板上的符号,或许是保险电阻呢

网友:
但上面没印阻值啊. 另一面有没有?
https://www.vtm.co.uk/PDF/Vitrohm/Vitrohm%20CR.pdf
datasheet

网友:
烧都烧了拍都拍了,就拍自己要的东西,什么板子电阻在什么部位怎么不多拍两张让大家帮你分析下呢?
方便别人就是方便自己
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

网友:
说不定就是一个熔断器,建议刮开局部看看

网友:
建议先测一下两端的电阻值

网友:
拍拍电路板上什么符号

网友:
欢迎来到诗词大会图画线索题环节,有请挑战者登场

网友:
拍完发现 PCB上印着 FUSE...

网友:
FUSE,保险丝。不是电阻。

网友:
是个保险电阻0殴

网友:
不光一个原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