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室门滑轮又坏了

楼主(2021-01-19):
浴室门的滑轮总是容易坏,有哪位师傅有什么好主意能延长这个东西的寿命。

网友:
经常换就好了, 如果不认识牌子, 下次选贵的

网友:
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才是关键,如果是进水了,轴承坏了,找一下防水轴承,或者加防水罩。一味换,也很麻烦啊

网友:
全陶瓷轴承+不锈钢架, 但是买不到.

网友:
浴室里的东西,怎么也得见水,那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不锈钢?我家的也是,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换,家里有几个备用品,不过,可以时常加点润滑油应该使用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A:
      换一次就行了,其实很多所谓的坏都是你们要求过高造成的,十几年前我的老摩托车前减震漏油,修理店老板多次建议我换掉前减震,我不愿意花钱就说凑合用吧,继续这样用,过了7,8年,里面的减震油全部漏光了,照样用也没事,一直用到摩托车过期报废,又用了几年,都没有换过前减震,也最多是前减震不太好而已,一样能用。家里铝合金窗户轮子也是一样的,凑合用再多用个几年没有问题,最多把这个轮子推坏而已,只要那个轮子最下面那个胶轮不脱出来,都不会破坏你的导轨的,也就是难推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次就行了,其实很多所谓的坏都是你们要求过高造成的,十几年前我的老摩托车前减震漏油,修理店老 ...

铝合金窗的滑轮要小心了,
很多小摊上做的窗,
尺寸不标准,
滑轮坏了,
就短了一截,
要注意上面的滑槽不要脱出来,
不然整个窗户都会掉下去,
这就是高层不允许用推拉窗的原因,
及时检查,滑轮及时更换,
有怀疑的就装好防坠条或防坠链,
其他的将就用用没事,
铝合金窗不能将就的。

网友:
这个滑轮好一点的不好卖;我这个卫生间移门,玻璃厚重的要死,开关个门都冒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次就行了,其实很多所谓的坏都是你们要求过高造成的,十几年前我的老摩托车前减震漏油,修理店老 ...

我这个已经推不动了

网友:
你去今日头条里搜索,很多这样修理视频。还是换一个最快,几块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好保养的。

网友B:
你这浴室门咋用这种轮子,这种我们都用来做衣柜移门轮子的,按理说你要用承重能力更强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浴室门咋用这种轮子,这种我们都用来做衣柜移门轮子的,按理说你要用承重能力更强的才对... ...

你用哪种?

网友C:
我就是做门窗的。这种滑轮很耐用的。用10年是没有问题的。下边滑道要注意清洁。里面有沙子肯定废滑轮。这种轮有双滑轮的。带摇臂的。质量好的可以用很久很久。一分钱一分货了。反正我做的拉门轮子用10年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滑道必须干净。如果沙子多灰多2 3年一换很正常。轮子质量有区别的。

网友:
我们公司衣柜移门用这种,浴室这种重型的我不太清楚,回头帮你问问同行

网友:
这种东西在潮湿的场合肯定用不住.买不锈钢的,就是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门窗的。这种滑轮很耐用的。用10年是没有问题的。下边滑道要注意清洁。里面有沙子肯定废滑轮。这种 ...

我这个是腐蚀掉了,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做门窗的。这种滑轮很耐用的。用10年是没有问题的。下边滑道要注意清洁。里面有沙子肯定废滑轮。这种 ...

你说的和我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我的不是轮子坏了。

网友:
如果只是润滑的问题,就用下面的喷一下。

网友:
马家集 上 有 304  316 不锈钢轴承 ,有办法配轴的话可以换了试试,压铆一般不好搞

建议买上一堆配件,随时换就好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上导轨的滑轮怎么可能会坏掉.
理论上,这种滑轮正常使用可以十几年的.

看了你这个滑轮的结构,貌似不是上导轨的.而且很薄.
一般上导轨的滑轮,外壳是不锈钢或者黄铜的,轮子是尼龙的.
上导轨全部填充二硫化钼,可以用几十年的.

付一个滑轮的图,可以看到尼龙的轮子,轮子主体结构是铜的.
而且一组轮组是由4个小轮子组成的,只要螺丝不松门不掉下来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