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卡尺做个表盖

楼主(2021-01-19):
公司搬家翻出来几把旧卡尺
这个带表盘的,滑动两下还能用,就是没有表盖了

表针转一圈是两毫米,半圈一毫米,精度0.02

量一下表盘半径

画圆切割,为啥没在边上画呢,因为边上那里有胶,还有画第一个圆时圆规跑偏了,圆没画好,把表盘划伤了

切下来了

粗磨

精磨,就是用的旋转锉,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放在上面还算可以,本来想把表盘外延再磨掉一圈,内嵌进去,但是加工精度实在不好掌握,就这样对付一下吧

找到这个补鞋胶,针头那里堵死了,直接从下面到怕控制不住流进表盘,就没用这个

又翻到了另一款

这个胶比较稠,但是发蓝,不算太美观。

外面也抹上了,防止有空的地方进灰,也加固一下

这个数显的电池壳没有了

按下去可以显示,但是里面的那个磁条松了,测量不准,误差2毫米左右
从新用胶固定一下

还有一个正常的卡尺,也不准了,上下松动,误差0.5毫米,对于卡尺来说,不能用了
需要调整一下,懒的弄了,有一个好使的就行,平时基本用不上

楼主:
在我能找得到的材料里算是最薄的了

网友:
网上有卖手表表蒙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A:
最好还是用玻璃,不容易划伤,当然加工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玻璃,不容易划伤,当然加工难点……

如果楼主的是标准尺寸,可以买个玻璃开孔器钻一块圆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