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内存不足,其他是什么鬼?

楼主(2021-01-19):
可用内存只有100多m没装啥APP,奇了怪了,同样是4G内存,网络机顶盒内存足够用,小米电视系统居然有1G就不提了,还有“其他”是什么鬼东西也占了1g多?

网友A:
安卓就这德行。

我斐讯盒子,16G闪存的,用一段时间后,提示空间不足;我承认新机到手试安装了很多东西,但是不好用都当场就删除了。还用沙发管家之类的清理了残余。

但结果显示我安装的应用就占3~4G的样子,出去系统算4G,应该也还有8G左右,实际就是提示是几百兆了。

各种折腾未果,直接恢复出厂,然后显示可用空间还有12G多,然后安装精选后的的软件,还是10G左右。

现在用一年多了,还剩5~6G的样子。

结论就是安卓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就这德行。

我斐讯盒子,16G闪存的,用一段时间后,提示空间不足;我承认新机到手试安装了很多东西, ...

准确点说是很多软件厂商垃圾,安卓的自由开放,在他们眼里成了胡搞瞎搞无恶不作的理由

楼主:
好像跟安卓系统没关系,我的机顶盒也是安卓的,没遇到小米电视这问题。大舅子家的水货先科智能电视装的双桌面也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确点说是很多软件厂商垃圾,安卓的自由开放,在他们眼里成了胡搞瞎搞无恶不作的理由 ...

一个菇凉性格豪爽开放,一堆色狼都想上她,结果成了公交车;这是色狼问题?

这就是安卓垃圾。

网友:
不管是什么电视 过保都不好玩  想想拆电视就得大半张床的面积。。。。。。
还是机顶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菇凉性格豪爽开放,一堆色狼都想上她,结果成了公交车;这是色狼问题?

这就是安卓垃圾。 ...

这个比喻不恰当,系统的开放性要两分的看,很多好的、实用性的功能也都是先在各种折腾魔改中出现的,然后被官方吸纳加入进去,包括ios也吸纳(抄袭)了不少这类东西。只不过因为破坏远比创造容易,所以我们看到最多的都是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点说是很多软件厂商垃圾,安卓的自由开放,在他们眼里成了胡搞瞎搞无恶不作的理由 ...

如果有google pla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