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角磨机的型号,比较关注的是安全性方面

楼主(2021-01-19):
切割一些导轨和线槽用的
锂电的或者220V的都可以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是安全性的,我知道的就是带刹车带调速带盖带握把的,没用过角磨机但是听说过很多角磨机的事故,所以特来询问

网友:
角磨机安全方面的功能我知道的有软启动,断电保护,卡住自停

网友A:
买贵的就安全。几十块的只支持手眼协调+经验+运气来赌安全。
一线品牌20v的工业角磨机就有很多安全措施。当然也几大千了。

网友B:
楼主的头像是游牧民啊,小时候有一个,好怀念啊

网友C:
戴好手套,眼镜,不要野蛮操作,就安全,

网友D:
切导轨和线槽用导轨剪和线槽剪啊。角磨机干适合自己干的活才安全。更重要的如楼上所说做好安全措施不野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像是游牧民啊,小时候有一个,好怀念啊

是自己改的一台游牧民,很多年前的事了,不过最近好像出问题,有空得修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导轨和线槽用导轨剪和线槽剪啊。角磨机干适合自己干的活才安全。更重要的如楼上所说做好安全措施不野蛮操 ...

导轨是金属的剪不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戴好手套,眼镜,不要野蛮操作,就安全,

感谢,看来还是得买写劳保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就安全。几十块的只支持手眼协调+经验+运气来赌安全。
一线品牌20v的工业角磨机就有很多安全措施。当 ...

大几千可能太贵了,我想了下就是卡住就能停下,然后如果不小心没握住飞了会不会自停,这样需求的一个有线的角磨机大概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几千可能太贵了,我想了下就是卡住就能停下,然后如果不小心没握住飞了会不会自停,这样需求的一个有线 ...

论坛很多人买的鹰视安无刷角磨机适合你的这些要求,卡住会停,开关是扳机式的,脱手会停。

网友:
买个锂电的型材锯,淘宝博大的带拉杆才不到一千建议买光机器,自己组电池,比拿手上安全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几千可能太贵了,我想了下就是卡住就能停下,然后如果不小心没握住飞了会不会自停,这样需求的一个有线 ...

高壹工机有一款锂电的,带刹车,掉落会自停,不过价格很美丽,个人感觉角磨机调速意义不大,用角磨机就是冲着高转速去的,转慢了反而容易卡住
角磨机不去切木头基本没事,B站工叔有一期专门讲角磨机使用注意事项
再说工具这东西没有绝对安全,纯粹看怎么用,瞎折腾一把美工刀也能把人送进ICU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壹工机有一款锂电的,带刹车,掉落会自停,不过价格很美丽,个人感觉角磨机调速意义不大,用角磨机就是 ...

受教了,那请问无线和有线的区别大么?我是指使用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几千可能太贵了,我想了下就是卡住就能停下,然后如果不小心没握住飞了会不会自停,这样需求的一个有线 ...

这样得有线的估计得2000快。插电池得实现这些功能比较便宜。国产20V得三五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得有线的估计得2000快。插电池得实现这些功能比较便宜。国产20V得三五百就行 ...

有线的反而还贵么,楼上有坛友推荐YSD的90多块钱,这么便宜感觉靠谱么,就怕用着用着螺丝松了好危险的感觉,求个能用的型号,东城的18V的咋样?有这些保护功能么?

网友G:
出问题一般都是自己使用不小心没有拿稳的缘故。脚磨如果连个手指头都切不断还能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问题一般都是自己使用不小心没有拿稳的缘故。脚磨如果连个手指头都切不断还能有什么用。 ...

了解一下火腿锯,碰到人体锯片会急刹车并缩回,能切木头切不断手指头;
博世有款修枝剪,连着一个安全手套,剪刀碰到手套形成回路,修枝剪自动停止,也是能切木头切不断手指。

人不是机器,再小心也会有疲劳或者走神的时候,我爷爷高级木匠,也被电锯切过手指,他的同事很多都受过伤,提高设备的安全性能避免很多悲剧;

另外哪些不按安全守则使用工具也不是罪,也不应该受断肢的惩罚;

社会发展到现在,也该重视安全了。

网友:
麦太保最早做角磨机刹车的

网友:
务必要可以调速的,然后自己去学习不同速度下的操作。
以适应自己的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