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突然有个无聊的问题,螺丝刀的名字是咋来的?

楼主(2021-01-19):
螺丝刀、也不像刀啊
有的地方叫改锥,为啥叫这个名字?

叫螺丝松紧器不行么?

网友:
是啊,外国是不是叫screw driver?

网友:
我们这叫起子

网友:
改锥很形象,手柄粗头细,锥子就是这样啊。

网友:
螺丝的克星。就只能叫螺丝刀了。哈哈哈哈。

网友:
处理螺丝的工具,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意思和菜刀类似

网友:
依稀记得台湾好像叫懒喇嘛

网友:
安徽 叫起子

网友:
行,只要你想,叫什么都行

网友:
一个工具有好多名字 甚至不同行业有不同叫法 螺丝刀是按功能的叫法

网友:
我们这里把修钟表眼镜的,很小的那种,称为起子;普通大号的还是叫螺丝刀。

网友A:
广州的,我们叫“螺丝批”,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州的,我们叫“螺丝批”,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潮汕一样是这叫法,不知起源

网友:
可以当刀捅

网友:
还有叫电批的

网友:
我们这边土话叫“开刀”

网友:
叫螺丝起合适,这刀不知道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