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开对比下几个86插座,松下、西门子、德力西和罗朗格

楼主(2021-01-19):
松下、西门子、德力西和罗朗格

网友A:
现在外框都缩水成塑料了

网友B:
接线口最好的是西门子,其次是罗朗格~顶丝不会伤到电线,再其次是松下~独芯铜线直插但是不适宜软线。

网友C:
我家的是西门子。叫 品宜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外框都缩水成塑料了

德力西的钢架,靠层塑料档片卡住,如果是开关的话,容易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口最好的是西门子,其次是罗朗格~顶丝不会伤到电线,再其次是松下~独芯铜线直插但是不适宜软线。 ...

某园的精装修房,用的西门子,具体什么系列不知道,我嫌2插不稳,把厨房的换成罗朗格的。图中西门子这个系列不知道是假货还是低端的,黑色塑料有点像回收塑料,罗朗格的好多了,不过也是15年某宝秒的,屯到现在只有五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是西门子。叫 品宜 系列。

我这有些业主换成欧普的

网友:
拆的好精细,塑料袋都拆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些业主换成欧普的

欧普的质量还行,前几年装潢电工推荐的这个没有发现什么问题,20年前造房子的时候用的是鸿雁,用了多年只有一个开关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外框都缩水成塑料了

大公司从来就没用过铁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公司从来就没用过铁框

为什么呢,详细说说

网友E:
这款西门子是远景雅白吧?

网友:
第一图,左上角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外框都缩水成塑料了

钢架的才是缩水

网友:
刚刚买的西门子睿致系列,贵啊

网友:
拆开松下最好,松下低端简尚系列还是缩水过一次的产品,论坛有很多松下的拆机贴,缺点据说不是pc料不是很白现在不知道改了没有。这种五孔很多只要是大牌子都能用的住,感觉西蒙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西门子是远景雅白吧?

应该是远景系列的,我家13年前装修买家电送了一些又买了一些,用到现在没坏过。反正还算对得起这价格。

网友:
松下用料一贯扎实,就是价格也低不下来。不过五孔这种东西,施耐德西门子这些大牌也翻车,反而国产牌子性价比极高。

网友:
感觉松下的芯用的是尿素料,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