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 M37 128G 慧荣3281BB主控

楼主(2021-01-19):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xar 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21C4 PID = 0CD1
设备序列号: 04ZV425581SJ91TC

设备供应商: Lexar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xar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131-C01
闪存识别码: 2CD31C32C600 - Micron(美光) MT29F4T08GBCAG - 1CE/单通道 [QLC-16K] -> 总容量 = 1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1T08GBLBE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MT29F4T08GBCA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D31C32C600        --------
--------        --------
--------        --------
--------        --------
--------        --------
--------        --------
--------        --------
--------        --------

本想测缓存多大,结果测出个这个

土办法上

写入大波浪

除了刚拿到手的第一次写入是非常稳,后面测的都是大波浪,经常归零。

网友A:
qlc这么快?开了slc模式吧,这样的话多少钱啊?

网友:
总容量怎么识别成了1gB啊

网友:
qlc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识别错误,上量产工具看吧

网友:
512G的qlc颗粒通过特殊固件开的slc128G模式?!

网友:
QLC颗粒竟然比TLC颗粒还快,汗颜!看见以后就是QLC颗粒的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这么快?开了slc模式吧,这样的话多少钱啊?

京东雷克沙(Lexar)存储京东自营旗舰店    109.9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京东雷克沙(Lexar)存储京东自营旗舰店    109.9元

完了,刚在淘宝买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了,刚在淘宝买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你这个是qlc开的slc模式,虽然寿命不行,但速度和稳定性应该和 ...

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样了?!

还没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京东雷克沙(Lexar)存储京东自营旗舰店    109.9元

楼主能用量产工具看下这颗粒么?我打听后,觉得好像是软件识别有误,搞不好就是一片普通的128g的qlc,如果这样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用量产工具看下这颗粒么?我打听后,觉得好像是软件识别有误,搞不好就是一片普通的128g的qlc,如 ...

大概率是,我拿1ce
n28开qlc也差不多这个速度,拿chipgenius识别显示04t,
flash master查询这个id都显示512 1ce,应该是识别错误,记得之前在一个爱国者的盘回复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用量产工具看下这颗粒么?我打听后,觉得好像是软件识别有误,搞不好就是一片普通的128g的qlc,如 ...

抱歉,u盘不是我的,只是借过来玩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u盘不是我的,只是借过来玩了一下

没事,已经自掏腰包搞了一个,纯qlc,2g的slc缓存,垃圾中的战斗机,已经退了

网友(2024-02-20):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Netac Only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DD8 PID = 3200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38

设备供应商: Netac
 设备名称: Only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Netac
 产品型号: Only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200924-C01
闪存识别码:  2CD31C32C600 - Micron(美光) MT29F4T08GBCAG - 1CE/单通道 [QLC-16K] -> 总容量 = 1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我这有一个一猫一样的,不过外壳是Neta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