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升压 8.4V, 5V 转 8.4V 做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21-01-19):
5V 升压 8.4V SOT23-6 封装的六脚升压 IC
PW5300 是一颗 DC-DC 异步整流升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 2.6V-5.5V.最高输出电压 12V,
PW5300 是一种电流模式升压 DC-DC 转换器。内置 0.2Ω 功率的 PWM 电路MOSFET 使这种调节器具有很高的功率效率。内部补偿网络也减少多达 6 个外部组件计数。误 差 放 大 器 的 非 逆 变 输 入 接 0.6V 精 密 参 考 电 压 , 内 部 软 启 动 功 能可 减 少 浪 涌电流。 PW5300 提高 SOT23-6L 封装。

2 串 7.4V 锂电池又叫 8.4V 锂电池,因为充满电压是 8.4V,一般电压是 7.4V.双节锂电池的保护芯片电路的过电流保护阈值是由开关 MOS 管 PW8205A8TS 来决定的,如果觉得小,可以多个进行并联的操作,达到增大过流电流的应用。

对于双节锂电池保护芯片电路和双节锂电池的充电电路是如果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充放电工作的电路。
再加上锂电池输出电路的话,可以边充边放。

5V 输入,升压型号,充电电流 1A,双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PL7501CPL7501C 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 600KHz, 最大 2A 输入充电,转换效率为 90%。 PL7501C 输入电压为 5V,内置自适应环路,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防止拉挂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

PW4203 是一款 4.5-22V 输入, 2A 同步降压多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适用于便携式应用程
序。选择引脚方便多电池充电。 800 kHz 同步降压调节器集成了 22V 额定值的超低导通电阻
FET,以实现高效率和简单的电路设计。 PW4203 提供 8 针 SOP 封装,提供非常紧凑的系统
解决方案和导热性好。

同时双节锂电池供电电压不是固定恒压的,我们需要进行降压或者升压的 DC-DC 芯片或者 LDO 来
达到我们需要的电压要求,如:
PW2162,输入 4V-16V,输出电流 2A,可调输出 DC-DC
PW2163,输入 4V-16V,输出电流 3A,可调输出 DC-DC
PW6206,输入 3V-40V, LDO 线性,输出 3V,3.3V,5V

网友:
还有一信芯片是5V输入,充2串锂电,最重要的是带均衡,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