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上的电容爆了,换电源是什么电压和电流的?

楼主(2021-01-19):
请问这个电源上的电容爆了,换电源是什么电压和电流的?灯上标示为27瓦

网友A:
照片太糊看不清,看起来像阻容降压的,别换了丢掉吧...

网友B:
这个是电解电容,主要是确定耐压和容量,只要位置放得下,越大越好。

网友C:
尺寸: 5.6*3.0*0.95
电压: 2.8V-3.6V
电流: 150mA
流明值: 20-45 流明
色温: 2500-6500
发光角度:120

如果所有灯珠是串联的,选个电压120V左右,100ma左右的恒流电源 就可以了。
灯肯定是虚标了,就算按最大0.5W算,总功率也只有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糊看不清,看起来像阻容降压的,别换了丢掉吧...

好像是250V 15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解电容,主要是确定耐压和容量,只要位置放得下,越大越好。

好像是250V 15f的,正负极分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 5.6*3.0*0.95
电压: 2.8V-3.6V
电流: 150mA

串联的,照你这个参数淘宝买个去

网友D:
坏电源板卖给我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电源板卖给我行吗

,电源板一个几块钱,你买一个坏的干啥?邮费能直接淘宝买2个

网友:
你是阻容降压降压可判断是40颗5630灯珠全部串联,
照这个买一个就行,给你讲那么多理论没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6496418369

网友:
听我的,400V10uF以上的高压电解电容都可以

网友:
选用400V10uF左右的就行了。
不过这个电容能爆,灯珠应该也烧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一般是灯珠烧坏后超压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