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关闭虚拟内存

楼主(2021-01-19):
虚拟内存置于SSD中效果不好!

通过增大物理内存空间,减少甚至关闭虚拟内存,从而减少换页操作,才是王道。

网友:
虚拟内存对于老旧电脑还是有用的,因为在十几年前,电脑的内存一般是M为单位,必须增加虚拟内存才行。

网友:
有些软件必须打开虚拟内存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老破机要是关了虚拟内存得有三分二的软件打不开了

网友:
虚拟内存装虚拟硬盘里完美解决。

网友A:
早就使用ramdisk缓冲了,都十年了,还虚拟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使用ramdisk缓冲了,都十年了,还虚拟内存。。。

那你电脑多少G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电脑多少G内存?

4g内存集成显卡,开个500mb左右足够缓冲使用,一般不会超过300m缓存,我电脑就是办公和看视频,上网,特别上网有时候一次性打开几十个网页也足够了

网友:
根据需要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内存集成显卡,开个500mb左右足够缓冲使用,一般不会超过300m缓存,我电脑就是办公和看视频,上网,特 ...

我电脑8g内存,不看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脑8g内存,不看视频,

主要划分了ramdisk以后,你用注册表修改系统缓存和浏览器缓存地址,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划分了ramdisk以后,你用注册表修改系统缓存和浏览器缓存地址,就很好用 ...

我意思是说我电脑8g内存都差不多不够用!

网友:
那玩意专用名词叫“交换区”,并非当“内存”用。

即使你有999G内存,交换区这个概念还是有的,怎么用那不是看你“内存不够硬盘上”,
而是定期将引用低的冷数据交互到交换区,而保持有宽裕的内存。

虽然现在大内存时代可以通过关闭交换区,迫使冷数据继续占用内存而降低硬盘I/O(硬盘I/O延时非常高的
昂贵操作和浪费寿命),但对于长期执行导致内存碎片化后内存占用率暴增时,交换区是维持系统继续运行
最后的壁垒。

所以啊,稍微开几个G当交换区又不会怀孕,SSD那么金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使用ramdisk缓冲了,都十年了,还虚拟内存。。。

正解, ramdisk真香,又快又减省ssd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划分了ramdisk以后,你用注册表修改系统缓存和浏览器缓存地址,就很好用 ...

绝对是, 我32G内存,划了8G去做ramdisk, 看视频,开多个网页,完全没卡顿。 固态写入量也不多。

网友:
额,16GB内存,不开虚拟内存就会卡吗?我没感觉。
8GB内存够呛。使用过程中感觉还是小了点。

网友:
8g内存,开机1/3,随便开点就50%了,开个游戏上90%,

网友:
大品牌的固态硬盘安心用吧,没有想象的那么脆弱。我每天写入10几20个G,用了好多年了也没什么问题。虚拟内存不能关掉至少也得设置几十M。

网友:
还有人用着XP装8G条的。。。去换7吧.X64的

网友:
同32G拿6G做RAMDISK,另外虚拟内存开了256M,免得一些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