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看看这个雾化电路中的U3是不是单片机?

楼主(2021-01-19):
这个图中的U3控制Q5实现雾化,长按CD扭180min指示灯亮起雾化开始,再按120min亮起/再按60min亮起/再按30min亮起再按指示灯灭雾化停;按WH扭照明灯亮/再按灯暗/再按灯灭。
现在是这些功能都有,只是雾化时不管180还是其他都几秒后都停止雾化并鸣3声“滴”。
查过其他部分好像都正常,就不知是不是这个14脚的U3有问题?它是个单片机吗?还是啥逻辑电路~看其功能比较简单~U3上面被漆膜覆盖隐约有1425字样,其他标记看不到?

网友A:
应该是单片机。不容易啊,抄出了电路图,应该拍个照片就更容易辨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片机。不容易啊,抄出了电路图,应该拍个照片就更容易辨认了。

拍有照片,但是仍不容易看清楚细节。

网友B:
妥妥的单片机,还给你标了 里面刷的程序 的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妥的单片机,还给你标了 里面刷的程序 的版本号

那么单片机是否故障了怎么确认呢?譬如不到定时钟点就停机是属于单片机误动作还是雾化震荡故障?断开控制单独給雾化器加电可以雾化是不是雾化震荡正常呢?

网友B:
查一下 U3 第4脚 的 R3 及 C9 是不是失效,看上去像是 时钟脚,
另外,板子用酒精 清洗下。

如果是里边程序掉了部分,就没有办法了,
自己外部搭一个 定时器 到 1,2,3,5脚去控制吧

网友C:
芯片上丝印的1425,意思是14年第25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 U3 第4脚 的 R3 及 C9 是不是失效,看上去像是 时钟脚,
另外,板子用酒精 清洗下。

谢谢,酒精彻底清洗了一下。
R3C9确实像时钟RC,除此之外C1、C3都不会是时钟电容吧?查看了新买同品牌的雾化器比这个个头大些),超声输出部分元件相同,但是芯片大了些脚数也多,并且芯片边上有“晶振”元件。
C9焊下了后开机依旧,找厚度差不多的贴片电容焊上也是依旧,焊回原电容。
R3焊下了测得阻值10K,R3空焊状态开机有变化:就是不再停机,但是有隔几秒一声长鸣笛;用标105的贴片电阻焊到R3位置,没有鸣声但过一会就停机。
R3位置空焊或焊105电阻时CD按钮反应迟钝,按好几次才能改变指示灯亮位。
如此咋回事?
WH按钮控制照明灯始终正常,就是3、5脚输出正常~是说明U3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丝印的1425,意思是14年第25周。

看来这个标记没啥用了,应该还有其他标记,但是被涂了漆,刮除之后也模糊不清了,

网友: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没丝印的,现在很多这种的低端8位单片机。这种应该都是用片内RC振荡做时钟。这种现象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2脚输出正常吗?另:楼主那几个三极管是不是P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酒精彻底清洗了一下。
R3C9确实像时钟RC,除此之外C1、C3都不会是时钟电容吧?查看了新买同品牌的雾 ...

芯片肯定是单片机。r3应该是单片机复位电阻。个人认为雾化头能起振应该检查13脚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肯定是单片机。r3应该是单片机复位电阻。个人认为雾化头能起振应该检查13脚反馈回路。 ...

单片机能工作,一般不会坏,是外围电路问题。
13逆向去找问题。

网友:
观察与思考:
从图上看高频震荡信号经D4R1C1C2整流滤波给U3的13脚提供一个检测信号用以判断震荡是否正常。

网友E:
简单分析一下:
雾化驱动是一个谐振电路,当启动后不起振、驱动不足或无水等其它因素造成失谐或振幅过小便会造成u3的13脚检测信号电平不足,mcu发出停机提示后停止输出。

网友:
检察高频整流滤波电路如无异常可以试着调整一下那个可调电阻看看是否影响雾化强度(幅度不宜过大),调整好的状态应该是无水会自动停,有水则不会。

网友:
从P1正极P14负极以及P4复位端判断该芯片估计是PIC系列单片机,感觉单片机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分析一下:
雾化驱动是一个谐振电路,当启动后不起振、驱动不足或无水等其它因素造成失谐或振幅过小便 ...

测了一下13脚电压,以1脚为基准,在待机状态负3.2v,雾化时2.0v;过一会随着3声“滴”就停机大鱼变回3.2v。
调可调电阻有很小雾化到很大雾化的变化,在很小及很大时会马上停机,中间位置的中等雾化时可以持续一些时间,但是最长时间也就几分钟,达不到设定的180~30min的程度。

网友:
PIC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以前做项目用过PIC系列单片机除了程序有BUG跑飞外还没有碰到过单片机芯片损坏的,建议楼主重点检查单片机外围元件。

网友:
雾化小停机合理,雾化大停机可能和工作电流过大电源保护有关。
对比正常机C2两端电压看看是否正常,和正常机对换C2等相关整流滤波元件测试。
另外R3和C9作用不明,作为外置RC时钟也不是不可能,也可以和正常机对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