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单控开关的疑问

楼主(2021-01-19):
如图,家里的插座是用这种控单相的方式,应该控的是火线。如果我把这个开关关掉,家里的插座接上逆变器,是不是可以给其他插座正常供电。

网友:
要双断, 一定要双断, 总开关下双断就可以任何地方插

楼主:
我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双断的肯定是最保险的,这种风险大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风险高,一旦产生并网就会短路烧逆变器,也可能产生火灾等,并网的必要条件:
电压、频率、相序、相位要与所并电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风险高,一旦产生并网就会短路烧逆变器,也可能产生火灾等,并网的必要条件:
电压、频率、 ...

感谢解答。这种能改成双控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这种能改成双控开关吗

可以换同规格双控断路器,当然你有电工基础的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加交流接触器自动切换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这种能改成双控开关吗

可以,宽度不超过原开关就行,有紧凑型的,施耐德的就有,就是价格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