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才能采购到拆了蓝牙和wifi的AR眼镜啊

楼主(2021-01-19):
各位拆客大佬,小弟最近给公司做一个AR眼镜项目的调研,但是因为是军工项目,AR眼镜不能有蓝牙和wifi得拆了。
联系了各大AR眼镜销售商,都不提供这种服务。应该只能联系厂商了吧。
但是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这种需求对于厂商来说会接吗,二个是拆蓝牙和wifi有多难,三个是各位大佬知道怎么联系上会接这种需求的AR硬件厂商吗?

网友A:
能接到军工项目,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B:
这种基本上属于定制了。

网友:
潍坊歌尔是做这个的,要不问问他们有没有现成的ODM

网友:
拆掉蓝牙WIFI也就没啦,俩在一块

网友:
既然是军方,那就是有炮,只要把炮对准人家门口,别说拆蓝牙和wifi,拆家都可以

叫人家不要焊芯片就好了,上人家官网,找他们的销售。先定几个试样,后面量大就谈价

网友:
现在的无线都是集成的,不要无线可以软件屏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到军工项目,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哈哈老哥我们只是喝汤干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上属于定制了。

但是我问了一圈了,销售方都是打太极,要么直接说不行,要么推给售前售后

网友:
看样子楼主也用不多,买了自己拆不行吗

网友:
量太小别人不会甩你

网友:
很多主控已经有片上的蓝牙和wifi了,那种不好办。
如果量不大而且甲方接受拆机品的话可以买回来自己拆

网友:
我有AR眼镜片,和简单的驱动板,没有蓝牙和wifi: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