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马桶下水阀是不是人为损坏,是什么原因损坏的

楼主(2021-01-19):
先看故障原因,按动出水阀按钮,底下不抬起,给下为拆开后的图,好像是有东西断了,不是拆断的,断的另一半没找到

网友A:
塑料老化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老化的结果

好像没用到一年

网友B:
是人为损坏!!
人每次用了(非自动)马桶,一般都会按冲水开关,使内部机械结构运动,这样势必缩减冲水结构寿命。
为了隔绝人为因素,建议LZ锁住冲水按钮,严禁冲水,这样就能保证“非人为损坏”了。

网友:
塑料老化导致的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人为损坏!!
人每次用了(非自动)马桶,一般都会按冲水开关,使内部机械结构运动,这样势必缩减冲水结 ...

坏得很!

网友:
可能把化屎池打开就可以把断了的另一半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