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DV2000笔记本摄像头接线顺序

楼主(2021-01-19):
收拾东西时找到一个惠普DV2000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接口是5根线(地线、红、棕、橙、黄)。在网上找了个图接上USB头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橙黄两根线对调也不行。有哪位大神知道,告知一下!

网友A:
一般3.3V供电  连着L2的两条线是数据线,不能识别就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3.3V供电  连着L2的两条线是数据线,不能识别就对换

这个是5V供电的,按照上面图片引脚定义连接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