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瓶车报警器

楼主(2021-01-19):
电瓶车上用的,总共外四个线,三根有连接器,一根单独的

36v-60v通用

用胶粘死的,暴力开壳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可以拆件

END

网友:
单独那个是天线

网友A:
怎么没有那个弹簧?

网友:
肉肉挺多的 哈哈哈

网友:
里面还真有大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那个弹簧?

黑色那个圆柱就是震动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那个圆柱就是震动开关

没见过这样的,我拆开过两个,一个是捡的,另一个是我的电动车上的,两个里面都是弹簧,一头大一头小的弹簧,小头焊接到电路板上,大头上固定着一块配重,感觉应该是块磁铁之类的东西,对应着应该是个什么霍尔之类的元件吧,不很清楚。都可以调节震动感应的强度的。这种东西里面应该没有使用陀螺仪或者重力感应器之类的

网友B:
夏天的时候经常半夜听到这玩意叫,烦死了!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B:
夏天的时候经常半夜听到这玩意叫,烦死了!

为啥是夏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