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的学习一些电子维修的内容!

楼主(2021-01-19):
现在想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工具,有啥推荐不,才入门,谢谢大佬们的推荐

网友A:
实战最有效,碰到一个案例学习一个,时间久了就熟了

网友B:
范围太大,看你是想修家电还是想修汽车飞机。一般来说先从拆机做起,了解设计思路,器件替换。真正的维修一般在厂家售后,有标准有零件,比较容易。业余看运气,一步一个坑,但是能修好一个也算蛮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范围太大,看你是想修家电还是想修汽车飞机。一般来说先从拆机做起,了解设计思路,器件替换。真正的维修一 ...

就是家用常见的,比如修一下鼠标啥的,pdd买个烙铁以后再买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战最有效,碰到一个案例学习一个,时间久了就熟了

微动坏了,刚从pdd买了个10块的烙铁,还需要买个啥

网友A:
再买个万用表,一些常用工具,钳子,镊子,吸锡器,助焊剂之类的

网友:
还需要焊锡丝

网友C:
电子报,无线电爱好者,电脑报。网上有电子版,先从最感兴趣的学起,比如,自己搭焊一个音频功放,ne5532之类的,好做而且有成就感。成本也不高。进阶后就改改路由器内存刷机,网络机顶盒刷机。高阶就自己pcb制图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万用表,一些常用工具,钳子,镊子,吸锡器,助焊剂之类的

谢谢指点 工具基本备齐了

楼主:
这个不知道要不要求质量 因为pdd买的时候有送 先瞎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报,无线电爱好者,电脑报。网上有电子版,先从最感兴趣的学起,比如,自己搭焊一个音频功放,ne5532之 ...

刷机接触过很多,这个搭建音频功放很有趣,准备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