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晶华USB4口分线器拆解

楼主(2021-01-19):
       在京东抽得8元的红包,想把它花了,看见有11.9元8G的U盘,抵扣之后还需要3.9元,感觉不值得,一时之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就选择了这个晶华USB4口分线器。
       刚刚拆菜鸟驿站取回来,趁着热乎,拆开给大家看看
            说是0.2m,刚好是从头到尾包括分线器和USB插头的长度,这也太节省了吧?好歹也是9.9元,看来也不值啊

       撬开盖子看看,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电路板正面极其简陋,只有4个USB接口,一个电容的位置,没有安装,还空着一个J2的接口,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背面仨贴片电容,一贴片电阻,外加一芯片,就没有啥了:

         芯片是HS8836A:

找到的资料:
HS8836A简述及性能
1.符合USB2.0相关规范
可通过I/O的配置可支持4/3/2个下行端口。上行端口可提供高速(HS)和全速(FS)两种通道,下行端口提供高速(HS)、全速(FS)和低速(LS)三种通道。

2.具有片上仿真功能的8位微处理器
精简指令结构,具有优化后的SUB指令系统。

3.单任务处理(STT)
单任务处理共享下行端口任务处理逻辑,这是最具成本效率的任务处理模式。多任务处理提供独占性的下行端口任务控制逻辑。这种方式应该USB2.0 HUB的一种较好的模式。

4.整合USB 2.0转换器

5.每一路下行端口提供两种颜色的状态指示,自动或手动模式符合USB2.0的要求

6.嵌入了符合USB信号的串行电阻器

7.提供包含个体和整体的电源管理模式,提供了下行端口过流保护功能

8.符合总线电源要求

9.能够在自供电模式和总线供电模式上自动切换

10.通过I/O口的配置支持多种设备(下行端口不方便更换的时候)

11.配置不可拆卸端口

12.提供5V至3.3V工作电压

13.升级了驱动程序,提高了产品的EMI性能

14.内部静电检测和发现

HS8836A使用场合
孤立USB HUB
PC主板USB HUB,笔记本的扩展坞
LCD监视HUB
支持USB HUB功能的复合设备

网友:
还是2.0的绝对亏了

网友:
还行,好歹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省了5V供电和一个电容

网友:
一模一样,6块用红包1.9到手, 加一供电能带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