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9182电动牙刷更换电池

楼主(2021-01-19):
飞利浦声波牙刷,使用感觉挺好,刷的很干净,最近电池不给力了,换新的吧,10元包邮的14500,容量没测,旧电池是三洋的,正极已经漏液了,新电池电极已经点焊了镍片,稍微整理一下正好合适,牙刷拆的时候要先拆掉头部的密封圈固定件,然后底部轻轻撬开,里面充电感应线圈两旁有两个黑色卡子,分别撬起来,再从头部轻推即可拆开。负极旁边的焊点点开后整机就断电了,可以安全操作。保护按键并且挡住正极的黄色部分是软的,可以轻松拆下。

网友A:
怎么拆的???能无损拆开吗?

网友:
所换的电池是原厂出品的配件?

网友B:
那电池是不是流鼻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的???能无损拆开吗?

头部拆掉固定帽,底部撬开,小心操作几乎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池是不是流鼻涕了

原机电池漏液了,已经生锈了

网友C:
摊上见过一堆,以为内部有电机,幸好没下手。
弄个抛光机可能行,想不出还有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摊上见过一堆,以为内部有电机,幸好没下手。
弄个抛光机可能行,想不出还有啥用。 ...

振动模式怎么转动?

网友D:
底部装回去还要打胶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振动模式怎么转动?

振动也能抛,牙齿就拋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部装回去还要打胶水的吧?

不用胶水,密封圈上抹点硅油就行,洗的时候底部不要对着龙头冲就没事

网友:
我也是看了论坛里的飞利浦电动牙刷的拆解贴种了草,几年前也跟着买了一款一直用到现在,很多人都说刷得很干净,但是我用了这几年下来,发现牙齿根还是照旧会结层黄黄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刷牙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