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加密后如何解开?

楼主(2021-01-19):
     一次在垃圾佬那里逛荡,一个老头观察我是收二手电器的,可能也算懂点电子吧,心怀不轨的样子,要了我微信,说:我家里有二台电脑你到我家收吧,来垃圾佬这里卖不起价。我说你哪里远不远,说:不远就在小区附近,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接纳,有这么巧,隔一个月来垃圾佬处又碰见这老头,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开口,去你家看电脑如何,对方立马拉我过去。

   一路上经过几十栋的大型小区,想必住这里的应该有点实力,到了老头家,蛮热情的端茶送水的,我也不好意思,老头农村出家的,估计是子女买的房子不算大,有孙子的原因蛮乱的,我坐在沙发上等,老头不太熟悉,便叫了他女儿出来,心想还有这回事。

    女儿长的一般有点肉。一般指点后老头把二台电脑搬出来,我试机一台有显示,另一台没显示,她说这是从江西老家老头子不忍罢弃拉过来的,我说这种机很落后了,她温柔的说,你要把硬盘里的相片和视频删除掉,我说是陈冠希视频吗?心里暗笑,当然没这么说,只有说:我帮你保密吧,把它格式化。不外流。就这样一再叮嘱一定呀保密呀,好了好我知道了。走人。

  这种机太老了,没什么用处。一台联想,一台杂牌子,她说的硬盘有一个加密码,打不开,网上找一个数据恢复的软件均收费。在此求一份免费的数据恢复软件包瞧瞧。毕竟只用一次。多谢。

网友A:
硬盘加密了,基本恢复不了

网友B:
我们有台工程笔记本电脑,松下CF-35,原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老是用用卡死,去维修站换硬盘2000+,自己京东上买了块固态,就插了一下,想着复制原来的硬盘信息,然后再写入固盘,新买的固盘放其他电脑已经是无法读取状态,被笔记本锁住了,笔记本上可以访问。后来联系了京东,给换了一块,老老实实按顺序,复制旧盘写入到新盘。完工,这块硬盘只能这机器上用了

网友:
Diskgen这个软件你自己玩玩,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那女的一家的生活纪录片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台工程笔记本电脑,松下CF-35,原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老是用用卡死,去维修站换硬盘2000+,自己京 ...

你好,手上也又CF-53,硬盘有锁,怎么换不被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台工程笔记本电脑,松下CF-35,原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老是用用卡死,去维修站换硬盘2000+,自己京 ...

您好,我非常想了解CF-35,怎么更换硬盘,6150B的机械硬盘太卡了,想换固态,17612396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台工程笔记本电脑,松下CF-35,原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老是用用卡死,去维修站换硬盘2000+,自己京 ...

请问怎么才能联系上您,我非常想知道

网友:
先的知道用什么软件加的密,一般情况下,换了软件是打不开的。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软件加密,直接重新分区格式化。如果连分区都不行,就得找低格软件了,老硬盘估计还能找到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台工程笔记本电脑,松下CF-35,原来是机械硬盘,有坏道了老是用用卡死,去维修站换硬盘2000+,自己京 ...

你好,能看到我的回复吗?我想知道更换硬盘方法,非常想知道!

网友B:
您好,我非常想了解CF-35,怎么更换硬盘,6150B的机械硬盘太卡了,想换固态,1761239665 ...

呵呵,站内兄弟么?买个sata固态盘,一个2.5硬盘盒,用傲梅分区助手复制硬盘,把原来机械盘上的一键还原复制过来,然后,装上固态硬盘,开机按VAS6150进bios,选择一键还原,等还原后重新申请证书就可以用了,不过这个固盘以后只能在cf-35上用了,其他电脑无法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站内兄弟么?买个sata固态盘,一个2.5硬盘盒,用傲梅分区助手复制硬盘,把原来机械盘上的一键还原复 ...

哎呀!!!兄弟终于是联系你了
1、傲梅分区助手?是在windows系统下还是在pe系统下,windows系统下我试过,不行,分区助手无法识别6150的硬盘,根本没有盘符显示。我自己硬盘可以识别,我电脑没有问题。pe系统下还没有试过。
2、6150根本无法进入BIOS,显示需要BIOS密码,我们没有。
3、还有我已经被锁了一个硬盘了,不知道兄弟能不能知道有什么办法恢复没?(硬盘已过保)
4、还有其他渠道能联系你么?这个延迟太高了
5、兄弟,我以上操作有么有什么地方出现错误?

网友:
哎~大品牌和专用机都有保护机制,让厂家技术员弄一下收费真的高,一般用户还真心用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呀!!!兄弟终于是联系你了
1、傲梅分区助手?是在windows系统下还是在pe系统下,windows系统下我试过 ...

新硬盘使用硬盘盒,链接USB口,此时不会锁住,原系统安装傲梅助手,开机进闻都死系统,打开后可以看到原机械硬盘,复制硬盘到移动硬盘,一步步走下去,复制完可以看到两个硬盘有一样的信息,然后拆除旧硬盘,装上新的,开机,这时候新硬盘就被笔记本锁住了,即这个硬盘只能在松下机器上识别,其它电脑没办法识别了,等你看开机系统全部正常了,然后,按照正常复原程序复原一下系统,安装正版odis,申请证书就可以了。
windows系统下,分区助手可以识别6150的硬盘,百度上下的分区助手有好多版本,我下的6.3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盘加密了,基本恢复不了

加密的硬盘 低格也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硬盘使用硬盘盒,链接USB口,此时不会锁住,原系统安装傲梅助手,开机进闻都死系统,打开后可以看到原机 ...

直接在6150安装分区助手,这个还没有试过,谢谢我去试试(我原本是6150硬盘拆下来安装到移动硬盘盒里,用另外电脑识别的,原来是我操作错了)多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6150安装分区助手,这个还没有试过,谢谢我去试试(我原本是6150硬盘拆下来安装到移动硬盘盒里,用 ...

对的,很简单,6150B换固态再加根三星DDR3内存条媲美6150C,诊断仪要是玩坏了,或者需要工程师版odis,微信联系上海迪郎微信号“wh13818472203“价格公道,质量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密的硬盘 低格也不行吗?

看哪种加密方式吧,松下的战斗本,加密后此硬盘装在其它机器上只能识别盘符,无法对硬盘实现任何操作,估计是锁硬盘bios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很简单,诊断仪要是玩坏了,微信联系上海迪郎微信号“wh13818472203“价格公道,质量保证 ...

不是说是6150激活是硬件绑定了,必须厂家发货么,不然就不能做在线/。诊断仪是已经坏了,无故ods无法启动,正用的好好的,ods报错,电脑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