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副厂变山寨,神奇的接错线的燃油泵。。。

楼主(2021-01-19):
当年不知道原装油泵寿命很长,买了个副厂兼容油泵去换。
汽油非常危险!!!务必不要自己操作。。。

盒子写着BOSCx,牌子,打开来标签是另外的,最搞笑的是塑料上面印着HAES,和标签对不上。。。
算了,看工艺还行。人工点检管子热收缩工艺都挺好的。

这是网上的泵芯维修套餐,明显的正极在卡口左边

这个图是我调整维修过的。

拿到手的时候,卡口左边是黑线,还有一个分支去减压阀。卡口右边是蓝线。
什么鬼,怎么可能啊,这个泵芯是标准统一的啊,别人都左边12V右边地,你咋这样呢?

这个图是我调整维修过的。这里还有个销售商贴纸。

发现这个是为了减少不同的插头,把盖子上的插头,弄成和泵芯插头一个型号。
然后因为开模卡口朝向不能变,塑料盖子里面正负极铜带不能交叉,盖子这个插座正负极定义和泵芯正负极不一样。。。。(图片为正确接法,卡扣左边为负极)
然后就通过线束交换了方向。。。
结果因为两个插头一样,厂家组装的时候把盖子和泵芯插反了,应该插盖子的插到了泵芯,泵芯插到了盖子。。。。
因为供电正常,工作没问题,唯一就是把减压阀应该接地的,接到了12V。。。汽油绝缘的,所以也没啥大事。。。
我给两头拔下来,线束调换过来就没问题了。。。原来就是这么设计的,盖子上有个线卡,但明显这个减压阀接地线是不够长的。。。

大厂设计要么防呆不一样的插头插不进,要么插错了出厂一定会检查出来,这玩意共用插头型号有点草率了。。。
还是买正规的产品吧。。。

网友:
不买个泵芯维修一下

网友:
不要买杂牌副厂、山寨油泵。我买了一个用了一个月就开始嗡嗡响,吓得我赶紧又换了一个电装的。

网友:
我买的一个玻璃升降机,线都是错误的还好自己正负极换了一下!副厂都是杂配的
孔位都对不上!有空买钢丝绳自己换一下!所以有能力还是自己修一下,副厂就是顶一下!

网友A:
uase就是联合电子啊,就是bosch在国内的合资公司啊。喝多了眼神不好,原来是H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e就是联合电子啊,就是bosch在国内的合资公司啊。喝多了眼神不好,原来是Hase ...

不管什么公司,不打B商标的就不算国际一线。。。
宝骏不可能是凯迪拉克吧。。。

网友:
可惜一般4S店能买到的只有汽油泵总成,工厂能买到的也只有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se就是联合电子啊,就是bosch在国内的合资公司啊。喝多了眼神不好,原来是Hase ...

UAES 联电  我前同事现在就在这个公司,福利待遇还是可以的,以前最多发过19薪一年

网友B:
泵体买第三方?滤芯还说的过去,泵体这种关键部件,在高速失效就有够危险,就是供油压力不足也够你烦,不过一般泵体基本都是车坏泵还没坏,基本20万公里以上都不会有问题,你这个什么牌子的车这么容易就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体买第三方?滤芯还说的过去,泵体这种关键部件,在高速失效就有够危险,就是供油压力不足也够你烦,不过 ...

都是专业厂做的。。。POM塑料准入门槛还是有一点的。。。毕竟不是民用材料,都是做油泵的。

我还以为容易坏,日系好像10万公里滤芯油泵一起换新的。。。这个15万公里换的。。。

网友:
山货只为凑合并随时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专业厂做的。。。POM塑料准入门槛还是有一点的。。。毕竟不是民用材料,都是做油泵的。

我还以为容 ...

POM 不难注塑吧。。POM就是有毒。温度不要过高。好注,滑滑的。。

网友C:
做燃油泵还是要很多技术的,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燃油泵的。重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燃油泵还是要很多技术的,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燃油泵的。重庆的

国内能进整车厂前装一般还是质量比较稳定的。。。
我这个泵芯估计是正宗的吧也跑了五六万了,没毛病。。。

这玩意毕竟现在寿命长了,10万公里都不用换,10年以前汽油质量不行,有沙子坏的快。。。
大趋势都去做电动机油泵,冷却泵,循环泵了。。。新发动机,新能源电机,电池也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