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C8815+FUSB302+BQ4050制作数控移动电源(功率板篇)

楼主(2021-01-19):
PCB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308

今天在学校早早写完作业了,就等回家拿jlc的板子。

正面高大元件比较多,先贴背面。

点锡膏:

贴元件:

热风枪预热300度

吹完:

SC8815有些连锡,加点焊油用烙铁修补一下

正面点锡膏,放元件:

热风枪伺候,然后烙铁修补一下QFN的FUSB302

FPC座子情况还好

完成:

洗洗板子,装壳子测试。

结果出现了意外。

PACK+焊盘和FPC座子焊盘过于接近外壳有短路危险。

TVS的GND侧短路到外壳(问题不大),输出端滤波电容两端短路到外壳(要命)

只得高温胶带修补。。。。

完成效果:

由于今晚还要刷数学53。。。暂且到此搁置一下,待期末考试结束后继续调试。。。
(忽然好害怕这玩意炸了)

楼主:
今天晚上用esp32搭了个小板,准备调试功率板,但是始终没有输出。
计划等控制板来了用控制板调。
附测试程序:
#include <Wire.h>

#define SC8815_ADDR 0x74

byte reg[0x20] = {0x00};

void readReg() {
  Wire.beginTransmission(SC8815_ADDR);
  Wire.write(0x00);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SC8815_ADDR, 0x18);
  for (int i = 0; i <= 0x17; i++)
  {
    reg[i] = Wire.read();
  }

}

void initReg() {
  reg[0x00] = 0b00010001;
  reg[0x01] = 0b00110001;
  reg[0x02] = (reg[0x02] & 0b00111111) | (0b11000000);
  reg[0x05] = 0b11111111;
  reg[0x06] = 0b01111111;
  reg[0x09] = (reg[0x09] & 0b01100000) | (0b10000101);
  //reg[0x0A]=(reg[0x0A]&0b00000011)|(0b11000000);
  reg[0x0B] = (reg[0x0B] & 0b11110000) | (0b00001101);
  reg[0x0C] = 0b00100011;
  Wire.beginTransmission(SC8815_ADDR);
  Wire.write(0x00);
  for (int i = 0; i <= 0x0C; i++) {
    Wire.write(reg[i]);
  }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14, OUTPUT);
  digitalWrite(14, HIGH); // PSTOP HIGH
  pinMode(12, OUTPUT);
  digitalWrite(12, LOW); // CHIP enabled
  delay(5000);
  Wire.begin();
  Serial.begin(115200);
  readReg();
  initReg();
  pinMode(26, OUTPUT);
  digitalWrite(26, HIGH); // turn on PORTFET
  pinMode(27, INPUT);
  digitalWrite(14, LOW); //PSTOP LOW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while (1) {
    readReg();
    int oriVBUS = (((((int)reg[0x0D]) << 8) | ((int)reg[0x0E])) >> 6) + 1;
    int oriVBAT = (((((int)reg[0x0F]) << 8) | ((int)reg[0x10])) >> 6) + 1;
    int oriIBUS = (((((int)reg[0x11]) << 8) | ((int)reg[0x12])) >> 6) + 1;
    int oriIBAT = (((((int)reg[0x13]) << 8) | ((int)reg[0x14])) >> 6) + 1;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VBUS=");
    Serial.print((float)oriVBUS * 12.5 * 0.002);
    Serial.println("V.");
    Serial.print("VBAT=");
    Serial.print((float)oriVBAT * 12.5 * 0.002);
    Serial.println("V.");
    Serial.print("IBUS=");
    Serial.print((float)oriIBUS / 200);
    Serial.println("A.");
    Serial.print("IBAT=");
    Serial.print((float)oriVBUS / 50);
    Serial.println("A.");
    Serial.print("STATUS=");
    Serial.println(reg[0x17], BIN);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

楼主:
今晚仔细检查了线路,发现竟然是SC8815的角度错了90度。。。。没烧掉也是万幸

修正角度后顺利通过测试:5V输出空载:

5V1.5A DCP充手机:

(真就4个功率管一点温度都没有)

楼主:
另外的板子还在路上。。。。
另外临近期末了,复习任务比较紧也不一定有时间焊接测试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下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记号一下待补

楼主:
今天测试12v输出,空载有较明显的啸叫声音,可能和输出电容较小有关。
用小米11拉负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057),18-19W左右电感温升明显,mos管摸不出热量。
考虑下一版重新调整电感型号,更换为大体积电感。

网友A:
功率电感感量偏小,搞到4.7uH到6.8uH比较合适,开关频率设置到450KHz,电感可以用封装更大的型号,减小发热损耗。空载啸叫,说明反馈环路不稳定,换电感或者调整补偿网络可以解决,主要是调整COMP到GND的那个RC串联网络。用这个U表自带的纹波测试功能,可以发现异常的纹波波形,便于调试

网友:
太厉害了,顺便请问大佬能搞到SC8813的数据手册嘛,官网都找不到IIC寄存器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用esp32搭了个小板,准备调试功率板,但是始终没有输出。
计划等控制板来了用控制板调。
附测试程 ...

楼主人才啊!才高中就涉及如此复杂项目,并且做得有模有样。

sc8815的寄存器手册或者编程手册能否分享一下?多谢!

网友C(2021-02-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才啊!才高中就涉及如此复杂项目,并且做得有模有样。

sc8815的寄存器手册或者编程手册能否分享一 ...

https://tangwulin-my.sharepoint. ... 2mtt3V4gSA?e=QotkynSC8815的手册

网友(2021-04-24):
请教一下SC8815的协议和外围元件参数计算资料哪儿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tangwulin-my.sharepoint.com/:b:/g/personal/tangwulin_tangwulin_onmicrosoft_com/EWlyxea200B ...

终于有个详细的资料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感量偏小,搞到4.7uH到6.8uH比较合适,开关频率设置到450KHz,电感可以用封装更大的型号,减小发热 ...

请教一下:SC8815接三串锂电,10uH电感,在反向升压放电(12-24V空载)时,8815本身发烫是为什么?此时电池放电电流会在100-200MA。

楼主(2021-06-08):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SC8815接三串锂电,10uH电感,在反向升压放电(12-24V空载)时,8815本身发烫是为什么?此时电 ...

频率是多少?用示波器观察下4个G级波形?我感觉是驱动部分发热

网友(2022-10-25):
牛掰啊,SC8812应该也差不多可以替代吧

网友(2025-07-25):
博主你好,最近在做8815的项目,目前在放电模式下,8815的VBUS输出时钟在1V左右,不受控制,我的VUS没有接负载时测量测的,请问有什么可以排查的地方?另外我试了充电模式下,VBAT端的电压是可以正常调节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