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给USB测试仪换个母座

楼主(2021-01-20):
测试电路板输出功率时因长时间使用导致原装母座过热烧坏,实际就是母座里面的金属弹片过热融进塑料舌片中,造成与其它设备连接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不过这个测试仪设计者有事先说明不能持续过5A电流也不能怪人家,若要换原装的座子想想还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自己换个现有能输出5A的座子吧。。。

一开始这种焊接方向我是根据原装母座摆放的,焊好测试时发现往母座插入其它设备充电器会保护断开输出,那么不用想,肯定是极性搞反了。。。
因为原装舌片的方向和我手中母座的舌片方向正好是相反的,这就导致他们的极性也是相反的,按原先的方向摆极性就是错的,没办法,调回来吧!

调回后发现座子能用是能用,就是因为反过来的原因体积要变厚了,要是按原先的方向摆还会跟之前一样,先这样用吧,最起码能持续过5A

网友A:
厉害了!一直想买个,就是太费银子

网友B:
买这么多,我只买了一个,用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这玩意有啥用,还怪麻烦的,直接插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一直想买个,就是太费银子

哈哈,攒钱买个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我只买了一个,用了一段时间,不知道这玩意有啥用,还怪麻烦的,直接插充电器了。 ...

多买几个备用,用途也不同,有的是用作诱骗,有的是对比测试,主要是給电源模块搞测试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买几个备用,用途也不同,有的是用作诱骗,有的是对比测试,主要是給电源模块搞测试用的。 ...

见好多人说几十块钱的测不准,都是推荐一百多2百多的一步到位
帮介绍一个平常就用来测试USB电流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好多人说几十块钱的测不准,都是推荐一百多2百多的一步到位
帮介绍一个平常就用来测试USB电流电压的吧 ...

上百的都是测量精度比较高的,普通用户要求不高还要便宜的可以选FNB28,40包邮。

网友(2021-05-17):
USB测试仪好贵都

网友:
俺要养家糊口

网友(2021-10-23):
5A的电流,估计没有故障的话没有这么大电流的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