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24V可调节120W万能电源适配器 拆解

楼主(2021-01-20):
偶尔有客户需要这种适配器,供应商拿的塑料壳万能适配器太差了些。这款是我2017年马家店43大洋包邮买的,也就偶尔测试使用。今天拆开看看,要不要买一些来。

支持5V充电,但我从不敢自用。

看做工比供应商的96W塑料壳适配器强不少。

电容是400V22uF。

幸好今天拆了,发现疑点~

网友A:
元件都选择便宜货  典型的电容容量不足吧  外观看似豪华  内部比较山寨

网友:
绝对没有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都选择便宜货  典型的电容容量不足吧  外观看似豪华  内部比较山寨

毕竟便宜啊。

网友A:
43大洋不如买剪线电源  那会有很多肯辛通  泰格斯   也自带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大洋不如买剪线电源  那会有很多肯辛通  泰格斯   也自带调压

要客户接受才行,问题是有几个客户接受二手?卖不出去,再好也没用。这款已经比以前拿的96W的塑料壳万能适配器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客户接受才行,问题是有几个客户接受二手?卖不出去,再好也没用。这款已经比96W的塑料壳万能适 ...

是的,比那个塑料壳的强,我有一个塑料的。

楼主:
看说明是写着有效输出功率120W,转换效率≥85%。当100W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是一个固定输出12V的,再升压到不同电压。

网友B:
和我这个裸板差不多  顺便问一下8字座边上的mos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这个裸板差不多  顺便问一下8字座边上的mos管型号

貌似完全一样的产品

网友:
怎么实现的多档调压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这货我也有一个

网友:
老外家出过,6元1个,没外壳的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客户接受才行,问题是有几个客户接受二手?卖不出去,再好也没用。这款已经比以前拿的96W的塑料 ...

不过我那附近不少客户,愿意接受改好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比全新代理实惠耐用,他们也类似我遇到过膏访AVC台达公版外形,里面是含油轴套。像nidec缺口卡簧不好找受力点,建准磁悬浮底部封死等难拆的不敢弄,怕拆了后无法复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完全一样的产品

确实一样,你的这个高压mos有型号吗?我的好像被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