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套积至12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楼主(2021-01-20):
入了一套九州风神船长240水冷
为更换主板做准备
本来想先换显示器的,但是桌面太小了,放不下27英寸的2k144hz显示器,就先让给主板了。。

换下来的120水冷

冷排

注水口?排气口?

一体式水冷头,集成水泵

背面安装扣具的

松掉固定水管的螺丝后可以取下水管

线路板拆不下来,估计是背面有胶
水泵的驱动电路也够简单的,要是挂了不得直接开锅然后BOOM

泵叶

一体的

装回去,接4.2v即可转动

微水道,用锡焊到底板上的

没有出现堵塞

出厂就这样。。。

装回泵里面

自攻螺丝不太好拧,上充电钻

暂时不买水冷液了。直接装煮过的水

有亿点点难装,,最后直接怼水龙头了

连续运行了几小时,顺便高温测试一下,应该没问题了
以后用来做LED散热器或者半导体制冷片的散热

END

网友A:
直接跳过120水冷,3年前我就240水冷装机了

网友B:
看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还行

打算换I7-10700f
主要是怕水泵停转直接开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跳过120水冷,3年前我就240水冷装机了

之前用120水冷是因为我的旧机箱不支持240水冷

网友:
漏液一波带走

网友:
据说那个电机容易坏。灌-40°防冻液比蒸馏水好使.

网友C:
换成变压器油也不错,万一漏液不会短路烧主芯片,顺便可以给电机轴套润滑。最好是水冷风冷共存,采用铝合金散热器形状水冷头,标配三洋4056等应急散热风扇,万一水冷泵出故障可以风冷缓冲应付到关机。或者两三路并联水冷,万一有一路水泵故障,另外一两路可以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变压器油也不错,万一漏液不会短路烧主芯片,顺便可以给电机轴套润滑。最好是水冷风冷共存,采用铝合金 ...

直接一个泄压阀排到机箱外就够了,节省成本
水泵停转后温度急剧上升到沸腾产生气压,泄压后等过热自动关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变压器油也不错,万一漏液不会短路烧主芯片,顺便可以给电机轴套润滑。最好是水冷风冷共存,采用铝合金 ...

变压器油比较粘稠,容易累死水泵hhh。导热性能似乎没有水好,目前的水冷系统的短板就是微水道的导热性能。
不过确实比水安全多了

网友D:
论坛优惠购买一瓶汽车冷冻液

网友E:
感觉大风扇是机械硬盘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大风扇是机械硬盘杀手

前面的2个风扇是4线调速风扇,平时转动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优惠购买一瓶汽车冷冻液

现在没了

网友F:
以前玩超频的时候也没啥动力玩水冷,主要就是懒,那价钱上风冷也够好了。还可以自己换三洋风扇,暴力的能起飞,静音的基本无声。

网友:
手皮该剪了

网友:
从入门到理赔

网友:
看起来很新,这种铜 铝混用的一体水冷,水冷头都会沉积。

换油可以但要考虑泵够不够力,本来泵就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玩超频的时候也没啥动力玩水冷,主要就是懒,那价钱上风冷也够好了。还可以自己换三洋风扇,暴力的能起 ...

同价位风冷确实比水冷好,但是那个散热器实在是太大了,比较碍事,可能会挡内存条。也不方便折腾

网友(2022-10-24):
我的TT水冷构造和你差不多,好像也坏了,水泵像是在转,但是感觉不到管子里的水流动,,开机90°,,还不如intel原装铝块。。
我想问问冷排上面那个注水口怎么拆开的,上面好像是个盖子。看起来是不是有个垫片,撬开是螺丝,
听说防冻液最好兑点蒸馏水 ,搞稀点。。还是直接倒防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