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TL-WN726N无线网卡

楼主(2021-01-20):
友仔不小心碰歪了接口,问我看看救不救得

试试就试试

沿边撬开卡口

打胶只能暴力

超声波焊接也只能暴力
全家

PCB板有弯曲,可能是脱焊了,补焊了一遍也没有反应,放弃

网友:
USB设备踢弯了如果还能继续使用,一定不能试图扳正,都遇到多少回了,但是直接踢坏了,那就听天由命吧

网友:
有个一样的,同样没救

网友:
越来越省料了,原来还有个独立的usb插头。虽然长一点,但是可以修。

网友:
太迷你了  这个不应该插后面吗?

网友:
这么长的天线,就是容易碰到,还是那种像鼠标收发器的好些,就是信号差点。

网友:
芯片就在U口后面,估计这一碰芯片折了,或者下面虚焊/焊盘损坏,用表测一下中间两个数据线的阻值看看?  还有电源输入和输出也测一下

楼主:
掉点了,补了也不得,放弃资料

网友:
进来看看,哈哈哈。技术不错。

网友:
焊盘拆掉了···温度没控制好~
迷你的都不好修!·伤神

网友:
都拆下来了,查查芯片手册,有断线的话直接飞线就好了,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这也太迷你了,这么长的尾巴,就不省一个USB头了,这连芯片都嵌里面了,掰弯就挂。

网友(2021-05-02):
dalao
楼主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同款RTl8188GU

网友:
找资料好几个月了,想起来在论坛搜搜有没有人维修过。让同学给踢弯了板子,确认是断了。想搬板但是找不到芯片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