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T12简易休眠控制板改造我的简易白光控制器

楼主(2021-01-20):
我工作台的外置电源简易白光,用了好几年,好用方便。

原来的控制板,好用,但是没有休眠功能。

坛友的T12简易休眠控制板。

采用的是单片机做主控,普通电位器设置温度,手柄上装震动开关做休眠控制

轻触开关是用来设置休眠时间的

开孔给休眠开关用。

另外买的手柄和5芯线,实际用3芯的线就可以了。

实际上只需要3芯线,手柄这边接烙铁芯的t+,t-,震动开关一端接烙铁芯的t-,另外一端接手柄线。

完成图

这个加热比较快,回温也快,但是工作时加热灯闪烁频率很快,眼睛看着不舒服。
还有一点,设计的是加热闪蓝灯,休眠亮红灯,这个看着也别扭,我准备改过来

网友A:
像t12这种回温快的烙铁,最好用上脚即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t12这种回温快的烙铁,最好用上脚即休眠

控制板是支持低电平休眠的。

网友(2021-03-08):
一般来说我觉得T12还是直接焊上线比较舒服,强迫症表示受不了热插拔…

网友:
标个温度刻度就更好了

网友B:
T12确实好用,高频焊台没用过,有点贵

网友C(2022-10-12):
准备下手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确实好用,高频焊台没用过,有点贵

高频才是最终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下手做一个

现在马宝上套件很多。

网友:
做了一个效果不错,就是不知道休眠开关怎么用

网友:
买了一个加装的盒子。

网友:
这个控制板有点问题,上不了72W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