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16的SM3281N BB主控板更换3281N AB主控再战K9OKGY8S7C

楼主(2021-01-20):
先说K9OKGY8S7C这个颗粒,单颗8CE三星3Dv3,上58H单颗4通道,写125不掉速还是挺香的。

但,做U盘就没那么香了。8ce颗粒,能考虑主控有几种:

1、3268M。据说开出来跑圈飘红,没实测过。另外对3268M有阴影,放弃。

2、安国8ce 316板子。尝试过,贴上认全8CE,但开不出来,提示不支持。

3、SM3280。好开,速度也可以,全盘写75读200基本不掉速,而且有4k,就是主控板太贵了。

4、SM3281N。

综合来看,8ce的3281N算是性价比不错的了,10块钱多点,支持8ce,而且还支持typec。

前段时间尝鲜了316焊盘的3281N B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16&highlight=3281N

当时翻车了,颗粒没开出来,板子就闲置在那里。

想了想,8S7C上这个板子,不也挺好的嘛

焊上之后发现,3281N BB不支持8S7C,找了几个版本的工具,都没参数。

但是,这个颗粒3281N AB是支持的,之前我就用3281N AB对付过一颗残废的8S7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809&extra=

手里有一颗3281N AB的空闲主控,去年买的

时间长了,我竟然都想不起来,当时为啥买了个主控

然后就萌生了替换主控的想法。

其实替换之前想了一下,bb和ab的脚位定义,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干了再说吧。

一拆一贴,搞定!

上电认主控,没翻车。

直接贴颗粒,然后量产。

正片工具,错误识别成12ce,毫无意外,转战黑片工具。

黑片工具正常识别8ce,容量也正确。

开始漫长的低格量产……

晚上挂机,历经漫长的5个小时,量产出完整容量。

迫不及待地测速

呵呵~~~~

呵呵~~~~呵呵~~~~

更新
速度优先又低格了一遍,还是那个渣样,算了,放弃治疗了,还是凑几颗上58H吧!

网友A:
我也只能~~~~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只能~~~~呵呵~~~~呵呵~~~~

抽空我再速度优先量产一次。

网友B:
不用说,下一步一定是改写保护了

网友:
这读写速度够笑一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说,下一步一定是改写保护了

抽空速度优先再量产一次,再不如人意就拆了。

这速度,都沦为笑柄了

网友C:
这颗粒3268能开,写50读100,用的低格pret版。全盘读写稳定不红。就是开完卡过几天id变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粒3268能开,写50读100,用的低格pret版。全盘读写稳定不红。就是开完卡过几天id变了。不影响使用 ...

收到!

网友:
真·速度稳的一比

网友D:
3268我之前研究了下,先用prescan量产,勾选量产后删除固件,跑出坏块列表。
再用高格量产一次,速度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8我之前研究了下,先用prescan量产,勾选量产后删除固件,跑出坏块列表。
再用高格量产一次,速度会好一 ...

高格的时候,pretest怎么设置,栗子哥?

网友:
SM3268AB主控,128G闪迪MLC颗粒,坏块抓不尽,跑圈62000M的地方有十几M跑不过,有点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格的时候,pretest怎么设置,栗子哥?

我是用黑片工具高格,prscan版本也就是黑片版本一般选择low,然后跑完后再选hig高格下。
选项一般是all+55aa

网友:
大神,这样的写入速度,是不是太那个了?

网友:
范总 你被大家笑话了这颗粒最好的归宿也就是58H

网友:
玩过3281后我对他失去了 信心    各种丢数据  不稳定 现在我的颗粒在2258H上快乐的写入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68我之前研究了下,先用prescan量产,勾选量产后删除固件,跑出坏块列表。
再用高格量产一次,速度会好一 ...

请问:
勾选量产后删除固件==用意为何?
它的作用是什麽?,删除了固件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68我之前研究了下,先用prescan量产,勾选量产后删除固件,跑出坏块列表。
再用高格量产一次,速度会好一 ...

你好,3268工具可以给一个吗?我怎么开着开着就掉盘了。

网友(2022-05-09):
引用 网友C:
这颗粒3268能开,写50读100,用的低格pret版。全盘读写稳定不红。就是开完卡过几天id变了。不影响使用 ...

pret的哪个版本可以?我找了 很多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