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wifi信号变弱的红米note3手机

楼主(2021-01-20):
前两天(18号)用了5年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摔了一下,捡起来看了看发现原来满格的wifi信号突然只有一点点了,心想可能是把wifi芯片摔脱焊了吧,自己就想拆开补焊一下也好练练手,可是拆开后却不知道wifi芯片在哪个位置,所以在这里求坛里的前辈们指点指点,本人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狗屎wifi信号差是通病,没治了

网友B:
芯片是在背面

网友:
还有信号就不是芯片问题,这是接触不好吧,顶上那一块左右两侧可能是射频天线和gps天线,如果不是WiFi和蓝牙的天线,就看看是不是在尾板上,天线一般是通过触电连接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C:
通病 不是摔的  我的也弱

网友D:
我的红米NOTE3信号很好。都是满格信号。

网友E:
我的也用了5年了! 信号是比较弱的。电池也鼓包了!

网友F:
这手机用到现在 好难得

网友G:
我有两个,一个是信号弱。另一个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别动不动就芯片,这种结构大都是天线接口和天线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红米NOTE3信号很好。都是满格信号。

我的小米note3信号差,4G信号差,WIFI也差,,,,,

网友:
关注一下,以后我也来给手机做手术

网友:
看顶部的印刷天线的形状应该肯定有wifi蓝牙天线,这种天线一般靠弹性触点与主板连接。

结合楼上的图应该很好判断是哪里断开信号了。

我以前一个索尼手机信号不好,研究了好久,是印刷天线的壳子被摔裂了,造成印刷的天线断开了,最后用细铜丝镀锡后用透明胶带压在印刷天线断开处,用表量两边通了即可,然后信号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狗屎wifi信号差是通病,没治了

我这手机不论什么信号一直都是很好的,所以才用这么久舍不得让它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在背面

谢谢你的提醒,我还以为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病 不是摔的  我的也弱

我这手机信号一直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用了5年了! 信号是比较弱的。电池也鼓包了!

我已经换过两次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机用到现在 好难得

可以算是一个古董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两个,一个是信号弱。另一个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摔了一下信号弱的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动不动就芯片,这种结构大都是天线接口和天线接触问题。

标注的很详细,还提供了线路图,非常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