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水牛S0203机箱开关电源/BUBALUS PC150NCQ

楼主(2021-01-20):
这个是大水牛S0203机箱以前的标配电源,这款机箱京东现在还在自营249元带电源也不算贵吧,只不过电源升级成180W的,不然很多主板带不起来了。
我这个老款型号是PC150NCQ,外观如图,是长条形状的,非标尺寸。从铭牌可以看到,标称输出为150W。
我从中介收了几台这种小主机,里面主板是工控板,就是单核没硬盘,估计是联网用的,所以那主板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卖废品,电源因为常年开很多可能坏了,有空拆开看下做工卖废品合适不?机箱40-50元好像卖的还有2-3个了,其实我有很多次为了收回来出的价都高了很多,回来又放着,懒的挂咸鱼。特别是疫情期间很多二手电脑主机、笔记本、平板、手机都高价卖了,我都没挂上去,一直放着等贬值。

京东当前在售报价

两款的电源参数

4个输出插头

电源铭牌参数

单风扇,4个螺丝一拆就开了

很多电容已经鼓包

侧面,所有螺丝

散热片一侧

背面有隔离塑料片

电源入库出口都有进风口

FTA09N90A

2个滤波电容200V220uf是不是江海代工的?

散热片上从左到右分别是FTP06N03N,S30D45CS,FCH20BU10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识别的

3个8脚IC

之前坛友拆的帖子,有兴趣的可以对比下做工用料。
拆一个不常见尺寸的电脑电源“大水牛PC18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8

网友A:
看下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配置的,说不定有人用得上呢,之前有个朋友还问过我中介想搞便宜点的小电脑要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配置的,说不定有人用得上呢,之前有个朋友还问过我中介想搞便宜点的小电脑要推荐的.. ...

CPU应该是单核反正写着1G。内存有256和512都是DDR1代,硬盘是256MB,之前试过开机很快,就显示登陆中介的网页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配置的,说不定有人用得上呢,之前有个朋友还问过我中介想搞便宜点的小电脑要推荐的.. ...

网友:
这配置中介专用...

楼主:
说不定中介买的还不便宜,定制主机啊O(∩_∩)O哈哈~

网友B:
这电源很吵,以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很吵,以前用过

淘宝多的是可以换新的啊风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多的是可以换新的啊风扇

这种尺寸的风扇基本没有不吵的

网友:
以前有个双核AMD小主机就是用这个电源,开机很响后来便宜卖了

网友(2021-09-20):
手里正好有一个,规格比这个还小 12v/4A的,元器件看起来相当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很吵,以前用过

我有一个,风扇摘了,上盖拆了,带华擎1900m小主板。估计整机也就30来w的功率,应该不用风扇也可以了。

网友C(2021-12-25):
这电源很垃圾。。我用坏过一个,然后七十又买了个二手的,结果用不了多久又坏了。。放那懒得管了。。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很垃圾。。我用坏过一个,然后七十又买了个二手的,结果用不了多久又坏了。。放那懒得管了。。 ...

刚买了两个这电源,180/280。如果是电容容易鼓包,那还可以忍,顶多自己换一下。
你拆了没有,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大水牛PC150NCQ,怎么感觉比PC180AA强那么一丢丢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98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8

网友:
我拆了同款PC280,来点评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877

三电源合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尺寸的风扇基本没有不吵的

AVC 56厘米风扇我买了4个,没有一个吵的。都是三线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尺寸的风扇基本没有不吵的

恰好我有一个,吵得很,已经拆掉风扇了,略烫,啥时候挂啥时候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