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克沙C20M优盘改type-C接口

楼主(2021-01-20):
看到论坛里有不少朋友买了这款雷克沙C20M优盘。因为我之前的优盘容量都很小,也跟着买了一个
不过我没有micro口的手机,就想改成typeC口的

买的时候选了带typeC转接头的套餐,插上去后插头就变得很长,
不喜欢,还是想去掉micro头的那部分

转接头和优盘的micro插头都加热一下,外面金属罩就能完整的拉出来
挖掉一些填充的橡胶,线和焊盘就能看见了

拆掉不需要的东西

两个插头的线序有点不同,最后测量按黑、黄、白、绿、红的顺序焊好。
拆掉了两大件,整体比原来短很多,外壳还得切短尺寸才合适

插手机上测试一下,可以用了

打磨外壳切掉的地方,打胶装回去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换过插头
随包装带的那个手机支架也能卡上去使用

网友A:
有转接头的啊,一个两块钱不到

网友B:
这个网上没有type-c接口的了,前段时间找了好久没找到 都是苹果接口和这个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接头的啊,一个两块钱不到

一两块钱的type c转接头好多都只能充电传数据,支持OTG的还是有点贵的,单独买还得付运费。连优盘一起还便宜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两块钱的type c转接头好多都只能充电传数据,支持OTG的还是有点贵的,单独买还得付运费。连优盘一起还 ...

我买的那个也就两块钱左右,直接插u盘和读卡器连手机妥妥的,买之前问清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那个也就两块钱左右,直接插u盘和读卡器连手机妥妥的,买之前问清楚就行 ...

可能你和我的理解不一样,我是不想破坏优盘的任何功能,弄一个差不多大的typeC插头去替换这个优盘尾巴上的micro头。不是买个转接头再把优盘的另外一头插上去哦。我想要的那种插头其实有半成品套件卖的,8块钱两个还不包邮,转接头连优盘一起也只多8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和我的理解不一样,我是不想破坏优盘的任何功能,弄一个差不多大的typeC插头去替换这个优盘尾巴上 ...

嗯,个人要求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上没有type-c接口的了,前段时间找了好久没找到 都是苹果接口和这个接口了 ...

某多多有卖,没包装,那个夹线的是红色的,50多比苹果的那个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多多有卖,没包装,那个夹线的是红色的,50多比苹果的那个还贵

那次没搜到,等下我再去看看,多谢

网友D:
我也是看到其他帖子买的,写80M/s,64G不到40元,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看到其他帖子买的,写80M/s,64G不到40元,可以了。

的确还可以,我是相中它是64G的,闪存用的还不错,而且还是USB3.0速度也还可以就下手了。之前我手头上最大的优盘才8G不够用。现在改装了这个小尾巴手机也能兼容了,挺好的

网友:
车已开走,没上到车。

网友:
做工不错,改typeC更方便

网友(2021-02-20):
能当充电线用吗

楼主:
没改之前可以,但是只能充micro接口的手机。把typeC的OTG头改上去就只能当优盘用了

网友(2021-10-30):
我买的64G的C20M量产后写入速度只有40M了,我看了cardmode信息,量产前Page Mode:是4,量产后变成2了,谁知道这个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