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浴霸灯太高不够暖自己改一下,再装个淋浴大蓬头(多图)

楼主(2021-01-20):
      原来厕所浴霸灯应该是装在天花板顶的,距离太远不够暖,我自己用铝合金板和不锈钢片做了个支架,降低了三分之一高度,这样就暖了很多,开两盏灯足够了,原来没有上淋浴头,洗澡不畅快,四块钱买了个PPR装接架就能装上了,上面固定高度不对,加个不锈钢固定片就解决了,PPR两个进水口只用左边的做热水口,右边的用单车内胎剪个圆形封水垫堵上,上面用个2分硬币盖住。原来浴霸和电热水器没有插座,自己装一个,用单股铜芯线连接,材料长度不够就拐弯下,手工不是很讲究,还是实用第一好看第二,只要安全就行。

网友:
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注意用电安全!
管路有潜水艇内部的感觉。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浴霸灯,哪东西一开,亮的眼都睁不开,太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浴霸灯,哪东西一开,亮的眼都睁不开,太难受了……

这浴霸灯好像就是给猪宝宝保暖的保温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发明的浴霸灯,哪东西一开,亮的眼都睁不开,太难受了……

用习惯了去卫生间都不爱开别的灯了
我以前直接开浴霸灯当照明,亮堂,一般不都4个灯吗,我就开一个

网友:
你家卫生间挺大的,我家就开一个灯,开两个都觉得热

网友:
楼主肯定是波音发动机设计工程师出身,不然这复杂的路数不但弄不出来还得晕菜。

网友:
蓝色管线很抢眼

网友:
自己动手改成了壁挂式,实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习惯了去卫生间都不爱开别的灯了
我以前直接开浴霸灯当照明,亮堂,一般不都4个灯吗,我就开一个 ...

我用的是欧普的三灯壁挂式的、安装简单就是两个钢钉的事情,貌似一个灯是275W,做照明肯定够亮,但卫生间照明一般都是短时间用并且频繁开启应该容易坏掉吧。

网友:
见识了  吹风机架子是这样用的

网友:
蜘蛛网电路  牛掰   小心用电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