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电线烧烂的PTNFUHK山寨抽油烟机,和尝试修一台01年的夏普定频空调

楼主(2021-01-20):
因为拍的图少,就不拆分发2个贴了。大致是这样子的情况
【油烟机】
中式山寨烟机,最初是右侧开关不能用,一直用左侧,后来左侧+照明全坏了
听了后本来以为是电脑板坏了,事实证明还是太年轻了
居然就是个220V直连所有开关的

因为是出租房用的,没清理过。
拆出来发现压根就没电脑板,线路图大致是这样的

电源线(3X0.5左右的铜线)---用奶嘴头一分几----
分别给4个船形开关
分别是左/右电机,照明和一个总开

左/右 两个电机共用一个2X2UF启动电容
电机线也大概是0.5平方的样子
坏就坏在4个开关的线,已经烧的断的了,外皮也段成一截一节的了,居然没发生事故

山寨樱花

取下下档板,分左/右两个电机

左侧风轮勉强还能撑撑

右侧风轮已经烂穿塌掉了

电机线,至少还是铜线,0.5平方的样子

四个开关的线,大致只在LED电源里见过这么细的了,一捏就粉掉了

临时接了下,证明左侧风轮工作正常

维修过程就不提了
还得用化油剂清洁下
最后用上了以前捡便宜买的 希崖 的无线开关,直接控制电机
和6年前买的10W COB的射灯,当烟机照明

勉强继续用用,等左风轮也不行了再拆下来测量后去淘宝买吧。。。

烧段的线,一堆油腻油腻的图就没拍,因为实在是。。。倒胃口

楼主:
【01年定频空调】这个是个翻车事情
大致是这样子的,被路边游击队发的维修广告纸骗了,什么外机风扇电容炸了要300,冲氟1个压要80在那忽悠人。最后400元也没修好
就热了一下第2天就不行了

顺便提醒一下,问女人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修之前特地问过
“广告纸上这种你之前叫过吗”
“叫过啊,之前修过马桶,才几钱”
事实证明是鸡同鸭讲,之前修马桶的是物业的人,修空调的是小广告上写什么街道维修,她以为是一个单位的。。。

结果就发生了杯具,外机2UF风扇电容炸了倒是真的,但制热还是一会热一会凉
最后才问清楚
夏天制冷时也是这样的,室内温度只能到27度,制热则是19-20度。。。说明工作不正常

但这个外机我也是蛮郁闷的
1.理论上能直接打开上盖,结果它是个L形,连前面板是一块板,要拆的话人要完全弯在那
2.外机被个室内柜子档着,柜子搬不动

只能打开侧盖
看到系统图,风扇是1.5UF,压缩机电容是30UF
之前维修工换的是2UF
手头上有1.5UF,2UF,4UF
按系统图换了1.5UF电容风扇不转,换2UF电容则转一会就停。。甚至完全不转
完全不清楚制热的时候,外机风扇到底应该转不转
特地观察过30分钟,外机风扇不转
然后内机出风一会热一会凉
插了个功率仪则一直是800W左右,但温度一直在19-20度,上不去,而且会吹出冷风
实测外机电容从30UF跌成23UF,但百度了一圈,没找到外机启动电容下降多少会影响工作情况
也没找到定频R22机,外机风扇是否制热时一直工作,还是走走停停
手摸外机粗/细管。一根是一点点热

几天后。。。。

由于手头没大电容,则等了几天
韩兴的30UF电容
手拿小的螺丝刀,侧面伸进去一点点拧掉螺丝,打开固定大电容的C弯
就是换了后装不回去,只好用5根扎带固定下电容
换了大电容后
功率能跑到1100-1200W
室内温度有时能跑到23度甚至有时27度(因为不是全天开空调,也没小米的插座去24小时记录)
勉强算能应付掉这个冬天

最后才看到内机标签。。居然是2001年出厂的上海夏普。。不科学啊,能撑这么多年??

拆下的,引脚这个是漏油了?

拆下的,看不出生产日期

用新的25UF电容测下,ESR是0.67(大致看看,不太准的)

再测下拆下来的,30UF变成了23UF(和万用表一致)
ESR是。86,大了点
还有0.1%损耗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胆子大的,开电器维修店,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并回收制冷设备,热天空调不冷,找到了这家店,老板一口回答:只会空调加液,更换温控,启动电容等故障,大故障不会修的,要么直接上门回收旧电器。

网友B:
空调在制热时候外机不是一直转,有检流电路,超过指定电流会停止风扇,然后等电流下来了再启动

疑点有:1、缺氟,有钳流表检查电流,32的机子电流小于3A,基本是没氟了
              2、外机风扇轴可能抱死,2uf电容正常不会炸,超了点,也问题不大

还有,空调压缩机电容那个还能赚,如果听到压塑机频繁启停,那就换个电容

网友:
缺氟时候的声音能听出来点,就是没带负载的电机那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胆子大的,开电器维修店,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并回收制冷设备,热天 ...

北京不少专修山地自行车和公路细轮自行车也是,全避震和软尾自行车转点异响,建议从车行店买硬尾换掉,旋飞塔轮拧不下来,建议换卡飞花鼓轮组加卡飞塔轮变速系统。到房子门脸烂的自行车电动摩托小店,找个跟软尾自行车差不多摩托减振器换上就好,旋飞塔轮有办法能弄下来,最多是角磨机切掉,先换一个普通旋飞塔轮买好拆卸工具,轻点脚蹬凑合骑应急,尽量快点在网上买ATA康迪等好点的旋飞塔轮,到货后拆掉普通塔轮,绕好生料带,然后拧好ATA旋飞塔轮避免螺纹生锈粘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胆子大的,开电器维修店,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并回收制冷设备,热天 ...

换我也会这么干,本来就是乱整这样才能赚钱,啥活先接下再说,一天天也就过起走了,不是吗,中国人傻钱多很好骗,

网友:
上海夏普早年用料还行,日立压缩机,耐用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在制热时候外机不是一直转,有检流电路,超过指定电流会停止风扇,然后等电流下来了再启动

感谢热心回复,我也是三脚猫乱修(尝试一下)

大致是这样

1.没换30UF电容前,功率是在800W左右(约4A)
2.没换30UF电容前,风扇电容换2UF后,外机风扇曾经工作过,至少我觉得风扇电机是正常的(我是手伸到外机外面,是在很大的风向外吹),但内机就是那种温热的风,吹一会就成凉风,或停机。。
3.外机风扇电机应该OK,至少转过(不过因为无法拆上盖看里面,所以也是个问题)
4.外机2根铜管,在没换30UF电容前,是温的,不明显,换后因为我实在偷情没再去伸手去摸。。。

换30UF电容后
功率能到900-1200W,再加上内机是没电辅PTC的,所以应该会跑到1200W应该算正常
但电容30UF衰退至23UF,就能影响压缩机功率吗?百度一圈给我的感觉是电容到几UF才会不正常

等撑到夏天看看情况吧,如果前几年华凌特价时换个1级变频的大1P或1.5P才一千出头。。。就能省蛮多电费
想想1200W,一天开6小时就是7度电。。。太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胆子大的,开电器维修店,经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并回收制冷设备,热天 ...

哈哈哈哈哈哈 包括但不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回复,我也是三脚猫乱修(尝试一下)

大致是这样

照你描述,问题不大啊!
制热的话这功率看似正常,你房间多大?跟实际温度有些关系的

小米的柜机,夏天时候我看2匹定频的才2000出头

网友(2021-03-27):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回复,我也是三脚猫乱修(尝试一下)

大致是这样

看压缩机,容量不足难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