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帮忙看看下面哪种转接卡稳定性会好点?

楼主(2021-01-20):
想找个mSATA转SATA的板子,看到大概有3种版型:

钽电容:

圆柱形电容:

电感:

不知道哪种使用好一点?

网友:
1号,装在USB硬盘盒里用的

网友:
都用过  都没有坏  最后一个叫什么  翼的牌子吧。。也买过几个  都没有坏

网友:
第一个就行

网友:
就一个5v转3.3v,没什么东西

网友:
主要是看7pin那個sata數據口的2端的pcb走線,誰短誰粗,哪個干擾少抗干擾,選那個。

网友:
1是不是最小的?我觉得不错。

网友:
1好,一直用这种,还算不错,半高SATA

网友:
胆电容好,普通的要出错

网友:
看你是要转了后放在哪里
第三种不带外壳的是18元左右,带外壳会贵个5-10

第1种小点
第二种一般
都是带了个转3.3V的降压芯片。。。你一定要讲多2个黄豆子电容就好也不一定。。。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十来元的东西。。。只要焊点OK能认出盘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买了带壳的全高钽电容型

网友:
大佬 真的能折腾啊,有没有折腾好的改好电容的类似这矿龙电源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