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Q PRO 256G,做Secure Erase意外断电被锁定求助

楼主(2021-01-20):
东芝Q PRO 256G的,做Secure Erase意外断电被锁定了,有大佬可以解决吗?

网友A:
  让你闲的蛋疼  这货 很耐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闲的蛋疼  这货 很耐用的 ……

耐用就是断电锁定了。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闲的蛋疼  这货 很耐用的 ……

真的是手贱,这个盘都没怎么用,写入估计1T都还没到

网友B:
锁盘就刷入密码呗 你用什么工具做的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盘就刷入密码呗 你用什么工具做的SE

TxBENCH,这个密码要怎么刷?求大神指导

网友:
QPRO我记得是大马无缓存主控的
拆颗粒搬板2246上吧

网友(2022-05-12):
我做过解开..可发来帮解除

网友:
这个怕不能解吧,PC3000应该可以吧

网友:
2015年产的。没怎么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