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气太干燥,拆个USB供电加湿器

楼主(2021-01-20):
老家豫中地区冬天天气显得特别干燥,晨早起来经常鼻子干的难受还有血丝,于是就买了这个加湿器回来,拿到先拆开看看。

拿到感觉真是小啊只有一个拳头大,出水口搞的一个花瓣一样一点也不直男。

下面就是一个装水的小杯说明书显示装水量240Ml,上面是喷雾部件

中间一根棉棒一样的东东吸水供给喷水部件

这是开关和充电接口

这个吸水的管子也是活动的

这个是电路板部分,主芯片打磨看不到型号

这个雾化喷气口有很多微孔通过电路产生的高频振荡电路带动压电陶瓷片震动把微孔吸上的水打成雾装喷出。

网友:
买了一个,没半个月就不能用了,后来用刀片刮出雾孔,没两天又不能用了,后面买了小熊的加湿器,就没去管了。

网友A:
听说这种加湿器会把水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和杂质都打到空气里面去,还是用那种自然蒸发的加湿器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种加湿器会把水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和杂质都打到空气里面去,还是用那种自然蒸发的加湿器好一些 ...

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B:
最好用纯净水,要是水质硬,很快就不出雾啦,清洗雾化头才行。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文章,听说还是危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家里电器众多还是少用为妙了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这种雾化器并没有将水质清洁的功能,所以水中的杂质、微生物都会漂浮在空气中,同时雾化片提供的动能不高,也导致雾化器周边的湿度特别大,所以雾化器周围不能放手机、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

网友:
开始我也是很好奇USB加湿器结构,换能片无需水位,通过类似记号笔吸水纤维带到换能片上。最好用纯净水避免水碱问题。

网友:
好多垃圾超声波发生器貌似也是压电陶瓷片 看来用处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种加湿器会把水里面的各种微生物和杂质都打到空气里面去,还是用那种自然蒸发的加湿器好一些 ...

放在空气净化器旁边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纯净水,要是水质硬,很快就不出雾啦,清洗雾化头才行。

还好吧,不惯着它,直接加自来水。加一次水8L用2天,只是冬天用,去年到现在用了有4个月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雾霾制造机,还好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