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RS100BK 小蛮腰角磨

楼主(2021-01-20):
分享一款比较好用的角磨机,国内最早的电动工具上市企业。

这款工具设计的特别小巧精致,举个小栗子,如果细心的你去观察,这把角磨细心的连手握的地方LOGO都是凹下去的。 市面上的角磨少有那么细心去注重握持手感的,这体现了设计单位的用户体验考虑的很周到。  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还是粗1111

网友A:
对我等抚摸党来说,颜值是最重要的

楼主:
有待技术突破了,这个160几毫米粗细已经是市面上850w-900W 最细的了。你看市面上好多750W的机器都要180mm粗细了,没它力气大,还比它长得胖。

网友:
里奇有款插电的,电机在尾部,手拿的地方只有一根轴,那个是最舒服的设计了,就是产品不多,见过马刀锯还有万用宝吧,有换头版本的,但是就没有见过角磨机

网友B:
见过一把充电的,手捏部份很细,和电扳手手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把充电的,手捏部份很细,和电扳手手柄差不多

这个看起来不错,不过就是这个属于锂电池款了,一块电池就比这个贵多了,这边发的就属于100块左右的产品,物美价廉。

楼主(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对我等抚摸党来说,颜值是最重要的

这个实物颜值和性能俱佳,电机桶直径168mm,算是柳叶细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物颜值和性能俱佳,电机桶直径168mm,算是柳叶细腰了。

大多数用户反映手感出奇的好,方便操作,力气大。

网友C:
这个锐奇角磨机是后开关的,少了一根通向前边的拉杆,当然电机外壳部分可以做得细一点了,并不能说明他有多高的技术含量。后开关的角磨机使用上不方便不安全,不推荐。

楼主(2021-04-22):
引用 网友C:
这个锐奇角磨机是后开关的,少了一根通向前边的拉杆,当然电机外壳部分可以做得细一点了,并不能说明他有多 ...

你说的对了一半,一半不对,比如和市场上同样的后开关角磨比比,它是最细的,那么就说明问题了。 不是说所有的后开关角磨都一样粗细和走心的。

网友D:
大艺的角磨机了解一下。比你这个还细

网友E:
原来有个牧田的,特别细,但是后置开关的,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有个牧田的,特别细,但是后置开关的,不喜欢.

这个没办法,可能要看不同使用场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艺的角磨机了解一下。比你这个还细

宣称167mm周长,实物没有去量,期待对比文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大艺的logo还是老式的凸出来,没有做到极致,手感上肯定会有细微影响,这时候就体现厂家细节雕琢了。

楼主:
这两天 京东旗舰点 到手价才117元,属于好价。 一线品质,三线定价。

楼主:
可接受范围内,市面上角磨机中上水准,京东自营店卖了1200多台,好评率99%

网友:
锐奇是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十几年前实体店买过一个锐奇的手电钻,一直用到今天还依旧好用这个角磨机比一般的小巧一点,手握舒适,动力强劲,性价比很高

网友(2021-10-12):
锐奇9050电磨,有优惠活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