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25安时的容量,动力电池

楼主(2021-01-20):
最近想给电动车换装锂电池,遂选择电压3.2的磷酸铁理电池,淘宝买的,容量25安时.商家有贴容量标签,实际这块软包电池的设计容量是27安时,相见图片.锂电池输出端子的折痕是4片打包一起,也把极耳都折在一起,感觉是没上过机子的新端子极耳,电池的根部也没有剪断重新焊接极耳的痕迹.
本计划购置120片的锂电池,三元锂电主要是价格贵其它什么都好,体积也很小容量大.就选择了磷酸铁理电池,拿4片试试

这个锂电池,只看懂了标称容量是27安时,其它看不懂,有知道的还请赐教!特别是日期什么的,或者有什么猫腻没这个。

楼主:
这是我的订单截图以及卖家的电池描述,放电能力几乎是动力电池了.
卖家对电池分容是以8安培电流放电分容的,电池是25安时,实际电池印刷的是27安时,日期不懂怎么看,望赐教,电池的极耳这些都是新的,也没有重新焊接的痕迹,这个也能翻新?

网友:
可以直接启动小车,适合组装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充电器太小,放电器更小

网友:
极耳可以直接焊接不

网友:
软包容易破,不如硬包安全

网友:
谁叫软包便宜呢

网友:
楼主土豪,30元一片,120片,电池就需要3600元,你还要买个PVC盒子,还要安装充电控制组件,还要电池连接线,绝缘纸啥的,成本不低啊。

网友(2021-03-30):
低于标注容量这么多的电池肯定是拆机的。外包装可以套新皮。极耳可以换新的。真要是新电池实际放电容量肯定比标注还高。内阻2豪欧对于25AH的大单体电池来说已经算高了。我买的拆机标注10AH放电7AH的磷酸铁锂电池才1.2豪欧左右。要玩电池最起码得买200元左右的大功率放电测试仪,200多元的内阻仪。这些必不可少。要想自己组装用与电动车还要大量投入现金购买各种材料,你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没必要自己做电池。工具都要买一堆。不如买成品。看看我的例子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page=1#pid8731959

网友:
25a,还有90%以上的容量还可以用,建议1C放电,充电0.1C,磷酸铁锂比较耐操,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