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IXUS 960is 镜头错误 拆机拆不开,恳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1-20):
如题,自用的佳能IXUS 960is好久没用,拿出来发现镜头错误
想拆开修修,研究半天没能拆开
恳请大佬指点

↓镜头回不去了

↓侧面螺丝拆完

↓下面螺丝拆完

↓另一侧螺丝也拆完

↓下面已经能打开了

↓但是上面死活打不开,找了好久也没见有螺丝啊

小弟不擅长修相机……
求各位大佬指点小弟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快门那里的装饰盖下面可能还有螺丝,这个镜头肯定是灰尘卡住了或者齿轮坏了

网友B:
老相机好像比较多这种估计,我分析应该是齿轮老化或者润滑脂消失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门那里的装饰盖下面可能还有螺丝,这个镜头肯定是灰尘卡住了或者齿轮坏了 ...

谢谢大佬指导!等下班回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装饰盖撬了,感觉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相机好像比较多这种估计,我分析应该是齿轮老化或者润滑脂消失导致的

确实,开机就能听见齿轮咔嚓咔嚓响半天,使劲摇一摇有可能会好,但是咔嚓咔嚓响半天还是对不上焦。等拆完了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遇到的故障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158&extra=

镜头组如果拆开的话齿轮会不会复杂到装不回去啊

网友:
顶盖那里有卡扣  你找找原来的帖子吧

网友(2021-10-14):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是怎样拆开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镜头里的排线断了。那排线就像游丝,镜头伸缩的次数多了,就会断。修复是很难修复的,换个镜头吧。

网友(2022-10-24):
我同事有一个佳能相机也是这个原因,后来他暴力用手推回去了,再然后相机的镜头就是手动的了,伸出来要手拉出来,缩回去也要用手。

网友(2024-12-11):
楼主,外壳最终是怎么拆下来的?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