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微波炉定时器的慢速电机如何制止其反转

楼主(2021-01-20):
如图,如果将时间定时加热到3分钟,他有时会向4的位置旋转,有时向2的位置旋转,【即有时倒计时有时正计时】,如何只让其倒计时

网友:
更换电机。这种小电机原理类似电扇转头电机,随机改变转向。

网友: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939

注意最后一张图上的文字介绍。你的估计止逆弹片弹性不好或磨损卡不到位,也可能由于气温油脂变硬活动不畅。

网友:
电机故障了,不然不会反转,我的微波炉转盘电机就时有反转,不妨碍使用就没管它,后来咔咔响,拆开发现电机转子磁铁与轴松动,松动处灌满了502,之后再不犯病。

网友:
换电机最好,正转反转关系不大

网友A:
电机里有一个卡子,防止反转的,可能坏了……

网友B:
托盘正反转不会影响微波炉的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正反转不会影响微波炉的使用吧

我没说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托盘

这个旋钮里面也是类似旋转托盘的电机?表示学习了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电动定时器防反转应该是这种结构。
正转是蓝色齿轮靠硅脂粘着挡片远离电机转轴齿轮,电机连续运转。
凑巧某次启动电机转向反了,挡片在蓝色齿轮带动下转向电机齿轮那边卡住电机齿轮迫使电机停止向另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里有一个卡子,防止反转的,可能坏了……

可能卡子断了,或者是缺油脂不能跟随齿轮转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卡子断了,或者是缺油脂不能跟随齿轮转向了。

谢谢,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