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各位大神来支招 联想音响LXH-J202AS 菜鸟全拆解

楼主(2021-01-20):
    本菜鸟单位有一台报废的音响,通电但是没有声音,闲着无事就把它办了,请各位大侠 支招 看看是什么问题 从哪里下手 本人对电子设备电路完全不懂 请多多支持 畅所欲言 最好能把我这个老音响在大家的指导下修好那就最好了  最后感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吧。慢慢查!

网友:
是简单的2025集成,变压器供电,先查电源供电正常不?如果电源正常,十有八九是2025损坏了,其次是啦叭。

网友:
建议先把原理图抄一下吧,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
测下供电,测下集成块电压(上下对比下),测下喇叭。

网友:
喇叭一般很少烧的,但是假如两只都不响查IC附近的电路,查电压,查IC。

网友:
大概2025烧了,这货很不耐事。小孩的一个电子琴也是这货,烧了,几块钱从宝上买了几颗,换上就响了。

网友:
维修的价值不是很大了。
直接拆除电源板和功放板吧,然后改成USB小音箱
看你这喇叭功率也不大,8403能完美带动。

算是成本最低的改造方案了,10块钱买一条线加电烙铁焊接就可以。

要是想升级音质,可以换喇叭+改无源+外置功放。

网友:
竟然还是联想的,这也太烂了吧

网友:
加电,分别7脚 10脚给音频信号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我觉得这个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2025论坛应该小意思吧,修好没?
先查16脚供电,另一笔点地
没电,烧变压器,二极管;
有电,
表笔电阻档一笔点地,另一笔点7脚10脚输入
有声,正常
没声,查7脚10脚连接的输出电容是否失效。
再无声,焊下3脚14脚连接的100微自举电容,测是否失效。

如电容没坏,确认TEA2025B损坏,换之!

网友(2023-06-30):
这玩意就没必要修了,买个小音箱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