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京信MDAS MRU拆解

楼主(2021-01-20):
赛灵思的FPGA,用来处理I/Q信号链路的,旁边的是STM32,用来跑单板的控制协议栈的,下方是ADI的AD9363射频收发器

ADI AD80305射频收发器

ANADIGCS的功放

功放2

单板背面

另外一个型号的单板

ADI收发器细节

控制协议应该比较简单,逆向后有希望配合x86 Software RAN设备使用
京信的MDAS整体框架如下

拆解的为这些MRU的单板

MRU射频参数,基本都是用的ANADIGCS的功放,也算解决了了小站需求不足导致产品积压的问题

想玩的,也不用流口水了,马云家的二手平台上有大量这货,趁那些没文化的炼金的毁掉这些东西前,能收多少收多少玩玩吧,想想国外为了搞OpenRAN的RRU,还各种压缩省成本,最后弄个RRU出来价格依然上千USD,而这边这些贵重的东西却被这些一堆没文化的炼金的一把火烧掉,真是莫大的讽刺,线下回收烧掉的可能更多

网友A:
回收炼金都走流程的,先是拆原件,最厚才是炼金,说起来这玩意儿一般人玩不来啊,玩得来其实也没什么实际用处

网友:
玩得起来也不敢玩啊会被查水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炼金都走流程的,先是拆原件,最厚才是炼金,说起来这玩意儿一般人玩不来啊,玩得来其实也没什么实际用 ...

大多都一把火烧了,可以做SDR